新手如何选购3D打印机

楼主(2017-08-14):
3D打印机对于我们玩模型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甚至觉得,3D打印机应该和电烙铁一样,成为模友的标配。很多人会说,我不会三维建模软件,就算会用3D 打印机也白搭。确实,要想制作自己想做的零件,你就必须先把零件的三维模型画出来。如果从心里学角度去分析,当你有了3D 打印机,脑子里又有自己想做的零件构思后,在你的内心,肯定会有一种强烈的动力去迫使你学三维建模软件。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免费的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学这些软件。只要你花上1-2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学会基本的制图。
大家不要把3D 打印机想的太复杂,其实对于我们玩模型的人来说,DIY一套3D 打印机,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比起装多轴飞行器来说,真的是小意思。你一定要有信心。3D打印机会DIY后,DIY雕刻机,激光切割机,就都没问题了。
  好了,说了那么多的废话,下面进入正题,让我从一个资深模友的角度,告诉你,应该如何选购3D打印机。
  首先,最适合模友或者普通人的家用3D打印机就是那种 打印塑料的,打印前的原材料就是一卷一卷的塑料丝,学名叫PLA 据说是用玉米粉做的,非常环保。不管是精度还是强度,绝对能满足我们模友的需要。
用这类材料打印的3D打印机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以分成3个结构体系,第一种,叫I3,第二种叫三角洲,英文叫KIOSSAL,第三种叫COREXY

他们的打印原理都一样,都是逐层累加,唯一不同的是运动方式。

第一种I3, 可以理解为,打印的模型在Y轴上移动,喷头在X和Z轴上移动。这种结构的优点就是结构简单易懂,每个电机负责一个轴的运动,调试也很简单。附上I3的运动方式视频:?from=s1.8-1-1.2&f=26065084&spm=a2h0k.8191407.0.0
第二种,三角洲,可以理解为,打印物体始终保持不动。如果要让喷头走一条直线,那3个电机是同时运动的,只不过每个电机运动的量不一样而已,这样一来,结构就复杂很多,万一出现打印出来的模型尺寸不准确,你都不知道是哪个电机出了问题。而且,三角洲这种打印机成型平台一般都比较小,只不过高度很高罢了,所以,打印一些塔状的,高高细细的东西,挺好,打印其他的东西的话,我还是不建议三角洲。对于我们模友来说,这类型的打印机不实用。
附上三角洲的运动方式视频: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第三种COREXY,这个呢,和I3差不多,也是每个电机负责一个轴,但是也有2个电机同时负责XY轴的,只是每个电机运动的量不同。但是,和I3的区别在于,I3的话,喷头是在XZ轴上移动的,模型在Y轴上移动,而CORXY是喷头在XY轴上移动,模型在Z轴从上到下移动,由于Z轴在打印过程中,每次下降的幅度都很小,所以对模型的影响也就小了,成型效果理论上会好一点。但是,实际上,只要你机器调试的好,打印出来的东西,质量都差不多。在这里,我极力推荐的是I3,原因很简单,结构原理超级简单,制作成本超级便宜,成型效果绝对能满足模友的实际使用需求。附上COREXY运动方式视频: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要想组装一套高精度,稳定的3D打印机,关键不是选用多么高级的电机,不是选用多么高级的控制板,也不是纠结用线轨,还是光轴。而是要看框架是否有刚性,框架的装配,是否有精度。该垂直的地方要垂直,该水平的地方要水平,该对称的地方要对称,只有你的框架搭建的够精度,你打印出来的模型才会够精度。
打开TAOBAO一搜,我总结了一下,有这么四大类的I3框架机型。
第一类,用亚克力板材做的框架。
这一类的亚克力板材,最常见的是黑色8MM厚的板材,也有少量5MM厚的透明板材做的。
比如下面这几张图中的机器就是   这一种类的框架,是最垃圾的,虽然外观看上去非常高大上,但是做为一个老司机,奉劝新手千万别买这类框架的机器。
   黑色的亚克力板材是塑料,是一种质地偏软的塑料,用来做框架的话,这材料绝对是偏软了,很多受力的地方,绝对是会变形的,而且组装的时候,完全没有精度可言,框架的垂直度,水平度,对称度,都无法保证。我第一套买的就是这种,而且淘宝上最多的也是这种,装完用了一个礼拜,发现很多地方都变形了,虽然能打印,但是绝对影响精度。每天看着变形的框架,心里上是一种折磨,让我这个完美主义的天枰座绝对接受不了,于是我把第一套打印机改成了铝型材框架。透明的亚克力板材非常脆,很容易裂,所以,这类的框架是最不推荐买的。
那为什么淘宝上那么多卖家都在卖这种机器呢,那是因为I3这款打印机,最早是老外开源的东西,老外的开源资料里就是用亚克力板做的,都有现成的CAD切割图纸,那些商家毫无研发能力,直接搬过来加工出来就卖钱了。
第二种,商家批量生产的用金属板折弯做的框架。如下面这几款
很显然,这种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将亚克力板换成金属板做的,这算是我们国人在开源的挤出上,做的优化吧,显然是亚克力板的升级版,但是我想也应该和亚克力板有同样的弊病,时间长了,金属板就会变形。
第三种,用铝型材做的单臂的框架,如下面几款
这种结构,说实话,我觉得更像是I3的偷工减料版本,把I3的结构彻底的做到最简化了,能省的都省了,时间一长,地心影力的关系,框架的刚性绝对是没有保障的。想都不用想,直接PASS。
    第四种,用2020铝型材做的框架。如下面几款
很多DIY的雕刻机,雕铣机,激光机,都可以看到铝型材的框架。我想,用铝型材做I3打印机的框架,肯定是哪位DIY机械达人想出来的。只要你组装的时候,利用一些量具,组装精度也可以有很高的保证。而且,框架的刚性,那绝对比之前的3种框架要强很多很多。
反正我觉得框架的刚性和框架的组装精度是最关键的。
声明:这文章不是我写的,是转自 QQ群  450522952    3D 打印DIY群里的。

网友A:
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多少钱、、、、、

你加群去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多少钱、、、、、

1000多吧

楼主:
差不多把,TAOBAO便宜的也有,不过一份价格一份货

网友B:
很详细的讲解,挺好最近正好在学建模,感觉挺难的(可能是人笨)哈哈,便宜的7.8百就能有一台i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讲解,挺好最近正好在学建模,感觉挺难的(可能是人笨)哈哈,便宜的7.8百就能有一台i3了{ ...

买7-800一套的,还不如自己DIY

楼主:
谢谢顶帖, 顶帖是美德

网友C:
好贴  3D打印已中毒  D一台解毒  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  3D打印已中毒  D一台解毒  无从下手啊

买一套DIY 套材咯,好点也就1000多,装的仔细点,打出来的东西,比5000多的商品鸡还好,你看看下面这款

网友D:
一定要买打印面积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买打印面积大的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所以,你抱着这个思路去买打印机的话,看来要纠结死。买打印机, 打印面积的选择,要根据自身需要,不能盲目追崇打印面积大的,越大精度越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E:
打印出来的东西的结构强度怎样?例如,打印一个涵道的扇叶,在高速旋转中是否会出现断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很多打印涡轮扇叶的,都运转的不错,不过我没试过。

可以顺便问一下吗?如果用3D打印那些 EPO 材料的航模飞机的机身,需要什么材料?怎样控制发泡强度?

网友F:
楼主,这些打印机打印尺寸都不大,如果想设计大型打印机例如1000x1000x1000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些打印机打印尺寸都不大,如果想设计大型打印机例如1000x1000x1000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这种尺寸的打印机,实用意义不大。目前TAOBAO还没有成品机那么大的,建议自己DIY

网友F:
我看到一家有的,他们定制,但是好贵好贵。

楼主(2017-09-13):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一家有的,他们定制,但是好贵好贵。

那么大的尺寸,是不可能有精度的,举个例子,一根50CM的直线导轨,很直,但是,一根5米的直线导轨,肯定会弯,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老板说下面的图是他打印机打出来的。我看着不错。

网友G:
目前的打印机还在初级阶段,打几何物件还可以,打曲面不敢恭维,当然,精度在0.05左右也说得过去,这东西比数控雕机差远了,致命的是支撑太多时影响外观切打印时间太长,一个小塞斯納的头罩要打8小时已上,而且是0.2的精度,不过话说回来,做产品前期认证协调还是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打印机还在初级阶段,打几何物件还可以,打曲面不敢恭维,当然,精度在0.05左右也说得过去,这东西比 ...

平时打打模型用的周边零件,足够了,如果你也有一套打印机的话,你就不会说精度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平时打打模型用的周边零件,足够了,如果你也有一套打印机的话,你就不会说精度不行了

我开始玩第2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开始玩第2台了

好好调吧,调好了精度还是很不错的,齿轮都打的很不错,用着也很不错

网友H(2017-11-10):
谢谢了,您的贴子里把我不明白的内容都讲了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您的贴子里把我不明白的内容都讲了
再次表示感谢

不客气,我也是从小白过来的,知道小白脑子里想什么

网友I:
i3很好,尽量找线轨版的,其次光轴,不推荐型材版

网友:
还有一种叫ultimaker

网友(2017-12-14):
引用 网友I:
i3很好,尽量找线轨版的,其次光轴,不推荐型材版

你说的应该是不推荐用型材做导轨的吧,  那种是型材做导轨,然后搞几个滑轮,确实不咋地, 用型材做打印机框架那是非常不错 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7-800一套的,还不如自己DIY

确实是的,,500都够,基本正正好,700做1立方的,都够了,热床用碳纤维摸就行了,覆盖3毫米玻璃,非常平整,光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实是的,,500都够,基本正正好,700做1立方的,都够了,热床用碳纤维摸就行了,覆盖3毫米玻璃,非常平 ...

500确实可以,但是,如果是第一次做,我相信,你会浪费几倍于500的成本,,买一堆用不上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买来后,发现买错了,然后继续买,继续错。除非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K(2018-01-20):
好帖!
那个金黄色的龙门看着像Creality CR-10吧,据说评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帖!
那个金黄色的龙门看着像Creality CR-10吧,据说评价不错

那是滚轮结构的,比光轴和线轨都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滚轮结构的,比光轴和线轨都差

嗯。新手学习中,很多问题。。。

能否请大拿简单对比下滚轮光轴线轨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
3D打印机就目前技术和价格来讲,就是鸡肋,楼主说的好,本人非常同意,在用了一年打印机之后,我可以负责任的给出客观的评价。首先说没有三维辅助制图的技术,你要先学习一下。然后,由于3D打印原理的特性和材料的特性,你要清楚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无论哪种材料,对温度变化都十分敏感,变形是无法避免的。打印精度能控制在0.4mm的技术和技术已经很不容易了。别想跟CNC比较,这就是为什么自己要会3D制图的原因,因为你要按照误差去修改模型尺寸,你别跟我说网上可以下载到或者买到图纸,我告诉你,同样一个模型图纸,不同的打印机不同的人做切片,打印出来的尺寸误差都不一样的。金属材质和光敏树脂价格高,不是我们考虑的,况且金属打印还要后期处理,树脂对光十分敏感,容易脆化。
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WX3578703

网友L:
看的心都动了,真想DIY一个。但,但,但自己对3D绘图一窍不通,对购买设备也是一头雾水。如能再细些就好了。给点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的心都动了,真想DIY一个。但,但,但自己对3D绘图一窍不通,对购买设备也是一头雾水。如能再细些就好了 ...

先买一套打印机,然后就有动力学建模了,如果不买打印机,我想,你这被子都没什么动力学建模,这就是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