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锂电池防爆箱用处大么?到处

楼主(2017-08-14):
最近想入手个,虽然电池不多,但是为了安全考虑有必要么?

网友:
这东西就跟买保险一样…不出事就没用  出了事有大用

网友:
没用过,也没出事过

网友:
考虑到航模电池的内部焊接质量,还是买个保险

网友:
奶粉罐足矣

网友:
经历过后,再买就知道有没有必要。本人飞机上电池爆了。不过如此。第一别短路,第二别买垃圾电池。没有防爆箱子的路过了。

网友:
我也是犹豫了好久,还是买了,毕竟你不能保证你的电池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不是一个箱子的100多块能解决的问题了,既然有设计还是有用的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买个工具箱就可以,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弄一个吧,金属材质的 ,能封闭的盒子就行,网上找一个金属的工具箱即可,价格便宜,安全箱不能保证防爆,只能保证控制到一定范围,起码放在车里,出现问题不至于把车弄燃烧了,充电的时候要有人,不要单独把电池放到车上暴晒。经历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家就拿那种铁的月饼盒装电池,电池在不被击打的情况下不会baozha的,如果着火,起码还有个铁盒顶着。最后,充电时最好不好放进铁箱里,发热严重反而不安全。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网友:
还是买个吧。保险

网友A(2018-10-09):
买“航模专用”就是交智商税,一样的东西 喷个漆价格翻一番也真会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航模专用”就是交智商税,一样的东西 喷个漆价格翻一番也真会有人买。。。。

确实是这样,淘宝100块钱能买个双层带锁的铁箱子,什么东西贴上航模俩字价格翻了不知道几倍。

网友(2025-05-21):
引用 网友A:
买“航模专用”就是交智商税,一样的东西 喷个漆价格翻一番也真会有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