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新机,电机狂抖,心力憔悴。。。求教

楼主(2017-08-14):
如题,将原来一台飞的好好的动力拆下换matek f4,所有参数不变,上电不上桨,略加油门,电机狂抖,还很烫手,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相救。。。

网友:
无法播放?

网友:
点击震动根飞控共振产生飞控自激,可能是这样 。   你可以将飞控拆离鸡架再试试,如果正常就是共振

楼主:
统一回复下,换上减震螺丝问题解决。。。神器。。。

网友:
进角太小

网友:
我也是买回来没用那个橡胶柱螺丝,同样的问题,换上OK!

网友:
电机动平衡怎么样呢

网友:
在地面站推油门试试,如果还抖就是电调或者电机问题

网友A:
我只想说一句,上面的回答都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一句,上面的回答都是扯淡

确实,我的DL220,飞控硬连接,不管手动自稳,稳得不能再稳,关键还是默认参数,不上桨抖是正常,还有可能是机架材料不行,偏软。

网友:
我也想说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