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7-08-14):
我的天地飞WBUS接收机,放在小穿越机上炸鸡了,把这个元器件炸掉了灯不亮了,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元器件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你自已用放大镜看看管子上的丝印,是否“662K”或“65Z5”,前者是3.3V稳压,后者是3V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已用放大镜看看管子上的丝印,是否“662K”或“65Z5”,前者是3.3V稳压,后者是3V稳压。

谢谢您,我看了看前面有个半圆样的字符后面应该是V1PI不太清楚是个啥,这个掉了接收机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已用放大镜看看管子上的丝印,是否“662K”或“65Z5”,前者是3.3V稳压,后者是3V稳压。

应该是个稳压的东西

网友B:
只要引脚没断,加点锡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引脚没断,加点锡焊上去就可以了

主要是三个引脚断了俩

网友C:
返厂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保修

返厂来回邮费感觉有点小贵,看看淘宝上有没有这个元器件,想买点回来自己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来回邮费感觉有点小贵,看看淘宝上有没有这个元器件,想买点回来自己焊下

20元的快递费是要的,自己估计不好搞。返厂维修,专心飞行吧

网友:
应该是贴片稳压管

网友:
图片小了,看不清。 用662K 代换估计能修好。0.3元以上才能买到正品,很多假货。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天地飞能装在这个飞机上,我的天地飞兼容PPM接收机也很小,但是还是无法装在中间板位子,只能粘在摄像头位子上,加BB响也没说明空间了,你怎么做到的,拍个图看看

网友E:
请楼主把元器件上的丝印报下,有可能是3401,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天地飞能装在这个飞机上,我的天地飞兼容PPM接收机也很小,但是还是无法装在中间板位子,只能 ...

我也是粘在摄像头上,侧面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把元器件上的丝印报下,有可能是3401,MOS管

前面有个圆的字符,后面是V1PI

楼主:
成功的修好了,就是换了个622k

网友D:
我准备把这个机架换成碳纤维的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把这个机架换成碳纤维的来玩

机架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