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几个月的新电池求解救

楼主(2017-08-15):
3s电池放的时间太长了,测量电压有一片电芯1.6v就用b3冲到了4.01   4.2   3.76。然后就用b6ac冲就不显示电流了

设置充电电流为2A   设置完毕  开始后  就没电流了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充电器有问题,一般电流都会有显示的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需要定期检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充电器有问题,一般电流都会有显示的

我充别的电池没事

网友B:
有一节已经达到4.2v充满状态当然没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节已经达到4.2v充满状态当然没电流了

哦?是这样吗 那我放电在试试

网友:
不是飞科达b6很容易出事

网友:
对4.2付的电池放电

网友:
LZ电池救回来了么?

网友C:
最好确定楼主你的充电器没问题,按道理你用的平衡充模式,不可能有单节电压3.7V,充电电流为0的

GTpower的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确定楼主你的充电器没问题,按道理你用的平衡充模式,不可能有单节电压3.7V,充电电流为0的

GTpower ...

一开始电池电压是1.6  3.7左右   4.1    我用B3冲到3.7    4.01   4.2    之后才用的平衡冲      网友说把4.2的那片放电在试试   最近忙  没心思弄   过段时间再说吧

楼主:
今晚试了试确实是因为单节4.2了  就没法充了

网友(2017-09-18):
用小电流慢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