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艇开箱

楼主(2017-08-15):
差不多十天的等待拿到了这款船,由于水道的面积有限,所以市面上能选择的船也相对较少,去年在上海展有幸看到这个品牌的船模,很遗憾当时的样品已经被别人订走了,所以后来只能重新联系来拿样品。

首先是外包装

正面的透明窗设计还是能够很直观的看到产品的,包装尺寸并不算大,由于整个船长大约在260mm左右,所以包装整体尺寸也并不算大,透明窗下面是船的彩图,可以看出比例相差不大

背面照

包装盒背面列出的产品特点,后面会详细介绍

包装内全家福(随船附赠了L扳手没拍进去)

包装内含遥控器及遥控器电池,船主体,电池以及充电器和L扳手。
遥控器使用的是方形9v的电池,但是不知原因包装内附赠的电池是没电的,可能是个别情况吧,因此我也将遥控器的供电方式改为2s锂电供电。

船主体

船整体做工很不错,使用三叶螺旋桨,水刀和船舵的做工都不错,但是船舵轴虚位较大,船轴水密良好,跑船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漏水的情况。

穿舱内包含一体接收机,电机以及舵机,接收机用热缩套管包裹并在两端打有硅胶,不知水密效果怎样,水冷系统个人觉得并没有实际效果,只是在电机上加了一个铝制的水冷管,接触面积小,实际下来电机还是热的烫手,所以后期可能还要自己动手进行改动。舵机直接卡在舵机槽里,并没有螺丝固定,有轻微晃动但不影响正常使用,电机和船轴之间用硅胶管连接,这样小级别的船硅胶管已经足够了。

充电器

说实话除了船本身以外,充电器和遥控器的做工就没有那么好了,可能是模具或者用料的问题,手感和观感可以说是比较差了。充电器使用的是8节五号电池,外场用确实是很方便,但是体积和重量方面有些欠缺,由于并没有那么多五号电池,所以改成3s锂电供电,电池仓的厚度勉强能放下1800mah的电池。充电器允许外界电源使用,但是需要另行购买。电池的充电口虽然有防反插的设计,但是如果不注意仍然会插反造成充电器损坏。

遥控器

遥控器和充电器一样,手感中规中矩,油门板机位置只有前进档,手轮右侧是方向微调,满足船的使用没问题,至于遥控距离还有待测试。

总体来说船的外观以及下水表现中规中矩,电机在长时间工作后有些过热,由于船身较小,因此螺旋桨产生的反扭较大,造成左转不灵活。电池较小,续航较短,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支持2s,因此也没有装2s电池进行测试。

网友A:
玩具,不过跑小水道,带孩子玩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不过跑小水道,带孩子玩不错

是的

网友:
非常详细优秀的评测,看完过后并没有想买的冲动。

网友B:
类似的小船我也买了一条很好玩,不过不这个种
没想到有刷电机跑的也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小船我也买了一条很好玩,不过不这个种
没想到有刷电机跑的也不慢

有刷的其实还是可以的,玩玩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的其实还是可以的,玩玩足够了

是的,价廉物美,小巧带起来方便

网友:
玩具船最舒服的设计就是船盖了,现在对胶布深恶痛绝。

网友:
这个小船楼主花多少银子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