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起飞油门稍微一大就会翻

楼主(2017-08-15):
配置f3飞控 BF3.16,油门做了校准,电调也做了校准,acro自稳起飞

初始明显看到一个电机启动慢一点。。。导致推快了就会翻,但是慢慢推就能电机最后同步最后起飞,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机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B:
自稳的话应该是你没做加速度计校准吧

网友:
好奇怪,我的是快速推到中点就能起飞,慢慢推就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自身质量问题

kingkong电机,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的话应该是你没做加速度计校准吧

做过的,就是水平放置校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kong电机,该还好吧

是kingkong90gt吗,我的也是大油门会偏飞,或翻车,主要不猛加油就没事,不知道为啥?,有知道的前辈请指教。

网友:
用手动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电机和板子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是破风F100,也和你一样~我买来是套机,电机和主板是靠插头连接的~方便是方便了~就是接触不良~电机动力不均衡~有时候都不转~后来重新去了插头重焊就好了~还有就是BF里挤身旋转角度全部设定成0就好了~

网友:
不然起飞乱抖直接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