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打印机做了一个料盘架

楼主(2017-08-15):
喜欢3D打印的航模朋友可以加QQ群 450522952  ,里面有DIY打印机的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A(2017-10-22):
轴承没什么用,我后面做的都去掉了轴承,线盘不能太滑顺,稍有阻力才不会乱线;你这个方案会导致机器受力不平衡,要考虑整个机器的受力均衡,何不把料架做到机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没什么用,我后面做的都去掉了轴承,线盘不能太滑顺,稍有阻力才不会乱线;你这个方案会导致机器受 ...

你说的没错 不能用轴承,现在已经改进了,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 不能用轴承,现在已经改进了,谢谢你的关注

这样也不好,机架会受力不均,我是这样子的,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不好,机架会受力不均,我是这样子的,给你参考

嗯,可能由于我的机器刚性很好,所有,我这样放,一点都不影响机器的受力,高速打印,也不会晃,不过,你的机器放两卷料,确实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