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

楼主(2017-08-15):
这NX4搞了一个多月终于搞好了,上图之前陀螺绑了根扎带虽然能飞,但还是感觉有点飘,直接把陀螺移到后面了,震动和电机一样,后面几乎没什么震动

楼主:
各位大湿,为何右自旋非常稳,左自旋有点飘

网友:
没摸过油机的举手

网友:
到底是油机,连照片拍的都油光啦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湿,为何右自旋非常稳,左自旋有点飘

左右自旋飘的话,看看修正是不是正确。

网友A:
你油是不是加得太满了,主油箱加三分二或四分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右自旋飘的话,看看修正是不是正确。

修正不正确的话,早就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自旋飘的话,看看修正是不是正确。

就是顺时针自旋非常稳,转几圈都不飘,左自旋一转就有点飘,旋转速度一样,修正什么的都是对的

网友:
有点怀念油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湿,为何右自旋非常稳,左自旋有点飘

我也觉得是这样,飞模拟器和450都觉得正飞顺时针自悬停简单。觉得是因为机身此时右倾趋势明显,修正时要刻意修平,所以打舵手法很有规律。逆时针自旋飞机倾斜少,旋翼面更平,打舵真是要靠实时修正。我觉得还是应该主要练习打左方向舵的自旋停,航线也是左舵的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正不正确的话,早就炸机了。

哈哈哈哈,看错了,我一直都用山寨MB,有左右倾斜修正(这个术语怎么说来着),和自旋修正,K8好像只需要一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是不是加得太满了,主油箱加三分二或四分三就可以了。

每次都加满了,不知有何坏处,感觉油箱太小了,只能飞5分钟

网友(2017-09-15):
左右速度不一样。尾巴中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