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自动调参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17-08-15):
apm2.8 自动调参后无法保存调参数据,用定高模式,打开7通道,调参完毕后直接降落,
遥控器
打左下角加锁,这样试了好几次都无法保存参数,还是默认参数,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调参完毕后好像应该把调参开关关了再开然后再降落吧

网友A:
你查查调参步骤,不是直接降吧

网友B:
还是楼主没认真看教程

网友C:
楼主到网上看看自动调参的视频和讲解 不是直接降落

网友C:
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_57_32_27233.html 这个是教程,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