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桨推油门抽风解决了,带桨又一飞冲天。。。

楼主(2017-08-16):
昨天不带桨抽风用减震螺丝解决了,今天带桨测试,解锁还正常,稍微给点油会震荡中冲天。。。。之前f3各种装机都没事,这f4是和我八字不合么。。。。

网友A:
仔细在仔细的检查。1234电机顺序和转向。。。。。F3和F4几乎没区别。。

网友B:
手动,别玩自稳,自稳是个坑。

网友C:
振动中,一飞冲天,最可能是PID参数太高。
PID参数减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别玩自稳,自稳是个坑。
当然是手动。。。

网友D:
1.) 关Air Mode
2.)换飞控

网友E:
电调线不套管 电调线留长 不要固定 以免阻碍飞控减震柱工作

网友F:
是不是电机位置装错了,例如后边的装前面了,左边的装右边?如果位置正确则电机转向有没有错?

网友G:
能說說你是那塊f4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