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关于spektrum dx8遥控器的事

楼主(2017-08-16):
首先一个是DX8的计时功能,默认开始计时是按下对频按钮,其实也可以设置触发油门后自动计时.先滚轮进入功能菜单,找到时间选项

这一项是关于快到时间后提示声音或者震动 我选的是声音震动一起,如果只要声音提示就不用更改.

然后这一项就是关键了,选到图上这一项油门%25启动计时,百分比可以更改看个人喜好.

设置好后每次从新计时之需要按clear即可.

这样你的DX8也有自动启动计时功能了,而且打hold还可以自动停止,Fmold自动启动,也还好用的

楼主:
再来一个,,DX8每次震动+声音挺吓人的,尤其晚上...也可以设置一下.首先进入系统设置,我的升级过系统,没升级的开机+按滚轮

找到这一项警告提示

然后alarm如图设置成声音就好了

这个更改只是针对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点或者在f-mode的警告提示,时间长不动遥控器警告好像还没法设置......

网友A:
一直都想入地平线的遥控  但是都说dsmx/dsm2容易失控  是否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想入地平线的遥控  但是都说dsmx/dsm2容易失控  是否真的?

dsm2容易dsmx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想入地平线的遥控  但是都说dsmx/dsm2容易失控  是否真的?

用过dx7s,dx9你用原厂肯定不会失控的,不过手感确实没有的18sz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想入地平线的遥控  但是都说dsmx/dsm2容易失控  是否真的?

可能早期的DSM2有过失控的案例,建议用dsmx接收
我使用了2年,大部分时间用的山寨dsmx卫星飞450从来没遇到过失控的问题
任何控都有失控的可能,失控大部分都和接收机安装位置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dx7s,dx9你用原厂肯定不会失控的,不过手感确实没有的18sz好

一个控一个手感,我觉得是习惯问题.我用过朋友的14sg 我感觉我的控和14sg手感基本差不多,当然我保养和调整过遥控器,摇杆的轴承,油门的摩擦片位置和遥杆活动的机械部位的轴位置我全部上过好的润滑脂,调弹簧松紧的方法是刚刚好调整的遥杆没有虚位为正好(虚位是指弹簧调的很松后轻微拨动摇杆会感到一点点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控一个手感,我觉得是习惯问题.我用过朋友的14sg 我感觉我的控和14sg手感基本差不多,当然我保养和调整 ...

刚开始玩dx7s用着还很不错,后来卖了,入了,dx9,dx9咋调都没有阻尼感加上地平线那会退出中国市场了,我就买了18sz,感觉18的手感玩直升机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想入地平线的遥控  但是都说dsmx/dsm2容易失控  是否真的?

我没失控过

网友A:
是否采用原装接收机呢?可以提供你使用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采用原装接收机呢?可以提供你使用的型号吗?

我用的全都是副厂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采用原装接收机呢?可以提供你使用的型号吗?

ar6210    s603    mk610   ar6100都用过

网友:
我用橘子接收,dsm2 dsmx都有……没有失控。用淘宝的假货ar6200就经常失控……最后全部升级裤子了……

网友:
橘子接收大赞, 买那种集成回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控一个手感,我觉得是习惯问题.我用过朋友的14sg 我感觉我的控和14sg手感基本差不多,当然我保养和调整 ...

大神我用的是DX9,油门摇杆那里很松,但是打杆的杆量很小的时候就很涩,会卡住怎么弄?能不能教教我调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玩dx7s用着还很不错,后来卖了,入了,dx9,dx9咋调都没有阻尼感加上地平线那会退出中国市场了,我 ...

DX9没阻尼+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用的是DX9,油门摇杆那里很松,但是打杆的杆量很小的时候就很涩,会卡住怎么弄?能不能教教我调手感 ...

拆开,油门压片那里上点好的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