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求推荐有副翼450可用的的陀螺

楼主(2017-08-16):
慢慢喜欢上直升机了,也买了一架小飞象副翼版的450,不过没搭配陀螺。
不知道kbar或者vbar能用在这上面吗?手里还有个飞多轴的cc3d,能用吗?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k8好像是可以用的,具体我也没有试过,有副翼的还可以用gy520一类的单轴陀螺仪

网友:
我有GY520陀螺仪
要?》

网友:
GY520吧,有副翼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网友A:
建议尝试vbar,螺距补偿是传统有副翼陀螺仪做不到的。cc3d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尝试vbar,螺距补偿是传统有副翼陀螺仪做不到的。cc3d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vbar kbar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 kbar有啥区别?

kbar是盗版(不是山寨)的v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