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50x高级套装版配mb陀螺仪,调试时遥控器端的十字盘 ...
请问550x高级套装版配mb陀螺仪,调试时遥控器端的十字盘类型是选“120度,3servos....

楼主(2017-08-16):
第一次组装无副翼,请问
遥控器
里面的十字盘类型,和有副翼的一样选择“120度,3servos”吗

网友A:
普通十字盘模式

网友B:
遥控器里选择普通十字盘模式

网友B:
无副翼时代,已经不需要在遥控里设置十字盘模式了

楼主:
如果不需要设置,是默认的就行,还是说设置成 “1servos, norm”

网友C:
现在一般都是120度的,除了Jr的部分机子,雷虎和喜路宝的部分机子是140度,其他的基本上都是120度了,而且很少有90度的,一般都是很早以前的机子90度比较多

网友C:
看看亚拓有关MB设置的贴子,里面有推荐选项,往里套就行了

网友D:
遥控器选1sevros。MB选120度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