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B6 400w升级固件,在此感谢NEO

楼主(2017-08-16):
咸鱼上看到一个卖坏充电器的,50元坏充电器+16元运费,收来玩玩。
到手后拆开看了下,烧的好严重,电容都掉了,打开B6原理图,对照后,和50w B6差别不大,只是功率管换了更大的,把电路补好,万用表检测下MOS管,万幸,没有烧坏,只是驱动BOOST电路的三级管损坏,更换,万用表打阻值,没有短路,可调电源开12V,0.5A上电,屏幕亮起,,MCU没坏,哈哈。接6S电池上去试下,充电没问题,可惜的是原厂固件不更新了,很单调。想到板块NEO大神有编译的第三方固件啊,下载下来写进去,先写的50w版本,屏幕能亮,背光没反应,按键没反应,换固件,200W版本写进去,完美,可惜,只能开10A,在NEO帖子下面跟帖,联系NEO大神,很快得到回复,改了一个充放电可以更改功率的固件,充电最大500W  25A     放电最大80W,太完美了。试用几天,发现唯一不足的是内部风扇不能自动控制。噪声有点大,上万能的淘宝购入4010 24v 0.08A风扇换上,太太太完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目前充电器设置400W   20A充    50W    5A放,内部温度最高39度,闲着无聊,把USB接口部分原件补齐,连电脑,完美通信,在此非常感谢NEO大神的帮助,太谢谢了,

有同款充电器的可以刷写了,固件太棒了。通吃所有电池。
友情提示:刷写固件有风险,做好备份工作,上传这款充电器的固件和熔丝位截图

楼主:
改了输入分压电阻,最高输入27V,充6S效率很高

网友:
技术达人,强

网友A:
恭喜楼主!实在是太棒了!现在风扇还是不行么?Temp Pro就是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程度才会自动开启,如果退出程序的话,风扇应该会自动关闭,或者当温度降低到设定值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关闭。你现在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实在是太棒了!现在风扇还是不行么?Temp Pro就是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程度才会自动开启 ...

设定35度开启,温度降到31度还是一直工作到充电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实在是太棒了!现在风扇还是不行么?Temp Pro就是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程度才会自动开启 ...

如果风扇控制能改成pwm控制,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定35度开启,温度降到31度还是一直工作到充电结束。

退出充电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充电程序呢?

可以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充电程序呢?

风扇控制其实不用这么多模式,有3种就可以了,关闭,开启,智能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不记得以前有过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过我的充电器内部测温不工作了,所以没法测试这个功能,实在是抱歉。你这个充电器买的真划算,10美元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以前有过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过我的充电器内部测温不工作了,所以没法测试这个功能,实在是抱歉 ...

内部温度传感器是分压进AD的,温度传感器没用,要不就是型号不配,要不就是IO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以前有过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过我的充电器内部测温不工作了,所以没法测试这个功能,实在是抱歉 ...

现在使用没问题,不折腾了

网友B:
技术狂人 666666

如果要20A400w,gtpower的200块钱入手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狂人 666666

什么型号

楼主:
用的什么单片机,可以透露下吗?

楼主:
使用过PG C610,对线补很有好感,后期充电快好多

网友(2018-09-19):
请教一下楼主,平衡电流怎么扩大呢,在那排电阻上再并一个电阻?

网友C(2019-06-06):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个SKYRC B6 400w的充电器,按照你的帖子上下载的固件刷机,没成功。下载NEO大神200W的固件成功了,两个固件对比了一下发现:你上传的固件neo_EEPROM_500W.hex只有3KB,NEO大神的固件有89KB,估计是你网盘上的固件有问题。能否发一份固件给我,我的邮箱是15336022@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个SKYRC B6 400w的充电器,按照你的帖子上下载的固件刷机,没成功。下载NEO大神200W的固 ...

刷固件有两个文件,大的一个是程序,小的是校准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有两个文件,大的一个是程序,小的是校准数据

是不是先下载NEO大神200W的固件刷机刷flash,然后再下载你上传的neo_EEPROM_500W.hex 刷eeprom,请赐教,谢谢!

网友(2023-01-02):
请问楼主能给下logview软件吗?现在网上都下不到了
感谢,2668443636@qq.com

网友(2023-06-30):
恭喜楼主!实在是太棒了

网友(2023-12-06):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LogView软件:烦请E-Mail:newnoe@163点com,有劳,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