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经常不自检

楼主(2017-08-16):
换了新KBAR还不自检,是不是与接收机SBUS总线有关

网友:
东莞KBAR吗?

网友A:
换连接线,或者再多连一根线给陀螺供电,可能供电不足。我之前k8就是经常不自检,后来发现快速打舵陀螺灯直接灭了,后来换了mb的连接线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连接线,或者再多连一根线给陀螺供电,可能供电不足。我之前k8就是经常不自检,后来发现快速打舵陀螺灯直 ...

网友:
通电都不够用,怎么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