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电机座里的断螺丝

楼主(2017-08-16):
螺丝断在x3的电机座里了,没有打螺丝胶,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来,原厂电机座太贵了,不想浪费。x3的电机座没有副厂或者通用的吗?

网友:
电磨开个一字槽

网友:
用相同规格的钻头钻通,再攻丝

网友:
记得取的时候要加热

网友:
磨掉螺丝边上部分铝,电机座只能损坏点。

网友A:
基本可以断定要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断定要换新的

一个这玩意要60块

网友:
支持3楼。可行。

网友B:
我有多余的卖你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多余的卖你俩

一个就够了,怎么联系您

网友:
看到断裂的位置还漏了一点在外面··开个槽拿平口螺丝刀伺候····实在不行就用细钻头钻掉··万一螺纹有损坏的话你这个边缘还比较宽··完全有空间扩成大一号的孔重新攻丝

网友:
还有露头,先火攻试试用斜囗钳搞吧。

冷缩热胀,铝的膨胀系数比铁大,加热就松了。

网友:
我弄过
两种办法
一种  把螺丝周围铝用电磨磨掉2mm  剩下螺丝柱  然后加热电机座让胶软化   用好点的尖口钳  或者大力钳  死死捏住螺丝柱 硬旋出来
第二种  如果这个螺丝是M2.5  买2mm标准的钻头  最好是M35钢 或者硬质合金钻头  找个台钻  钻进去  然后丝锥M2.5攻丝  找个加工金属的就能做
要10到20块  自己有设备最好

网友:
太简单了,是不是有螺丝胶,你放到煤气炉上面烤一下,就可以取下来,取不下的话就继续烤,我一直就是这么取下来的,你拿个镊子,只要可以夹住凸出来的那部分螺丝就可以,烤过后是非常轻松的可以取下来

网友:
用细钻头直接开孔

网友:
参考DIY工具区,穷人牌自制电火花

网友C:
没打螺丝胶就放飞机上飞,爆飞一段时间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这玩意要60块

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打螺丝胶就放飞机上飞,爆飞一段时间就掉了

网友D:
3,14楼是正解。

网友E:
开个一字槽最简单

网友F(2017-12-04):
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找一小锉刀连同底座锉一字槽,在加热一拧即锉,对底座强度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网友G:
这个都能断,尾桨夹主桨夹断还正常。估计你是螺丝胶上的多,用l扳手拧的,拧的紧。这个完全是手法问题,我主桨夹上一点螺丝胶,带点劲拧上都够用,这个部位我都不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