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

楼主(2017-08-16):
电池的重量有变化吗?有没有模友秤过电池充满电和飞行后放完电以后重量有变化吗?有点好奇,下次飞行试验下!

网友A:
理论上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会

我也觉得理论上应该不会变,但是真的没有实际秤量过,不知道实际和我们想的一样不

网友:
为你的想法点赞。还真没想过。应该不会。

网友B:
不会,一般会变重,场地灰越多变得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一般会变重,场地灰越多变得越重

是不,那得多大的灰,起飞有拉烟的效果没?

网友C:
质量守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守恒

听过能量守恒定律,没听过质量守恒啊求教?

网友:
有变化也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电池是密闭的,没有物质交换,只有电荷从一头跑到另一头,怎么可能会有重量变化。

网友D:
就跟人断气前和断气后一样吧..灵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跟人断气前和断气后一样吧..灵魂.......

论解释,我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跟人断气前和断气后一样吧..灵魂.......

网友:
没有变化

网友:
核动力倒是会有质量变化。E=mc2。
也许会有变化,但是根据这个公式,就那点能量,质量变化比灰尘差远了

网友:
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不过可以试一试  哈哈

网友:
我还在试想函道机的电调电池飞行中变热,形成热气流会不会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