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外转子电机跑船

楼主(2017-08-16):
这次换成群汐2825 外转子 14N10P结构  2870KV  。船体还是MONO1 CNC1936 和 CNC434宽叶桨  电池 格式 4000  25C  电调 飞赢90A 和天行者80A 改水冷。分别说下不同配置的感受。船体稍微调整了下 。现在可以做到不靠电机扭力,不压配重块就能自翻了。原先配了大约80克压重块。目前急速还是左边会翘起。所以不敢最大油门 ,要完全压制 依然还是需要配重块。90A 配1936桨叶很轻松起滑。瞬间加速也比较好  80A电调配434桨 速度也不慢多少 反正我没GPS 是看不出差别多少。电机跑完一块电池后,电机 温温热大约50-60度这样 ,功率余量大就是好,这个群汐电机做到2870KV 很难得啦。电调就比较热点。电池是25C 4000 的 也比较紧张 发热是必须的 ,仅仅次于电机。 几个搭配下来  90A配1936  80A配434是最合理的 ,当然我也试过 90A配434 那样电机电调电池都最轻松 但是加速没那么好。 视频是1936配90A电调 是叫小孩拍的 所以拍的不清楚  。担心船也担心小孩 哎 玩个船发个帖 真心不容易 ,大家看看娱乐就好。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请问 MONO   MONO1  MONO2   V  O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看着都是O艇

网友:
好快的船。

网友A:
頂起,我嘉迪HF500S的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頂起,我嘉迪HF500S的很爽。

我的嘉迪 1600KV 现在在睡觉 。电池没有6S的  都是 4S的

网友A:
樓主14N10P有沒有打錯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14N10P有沒有打錯字?

嘉迪的HF500外转子的确好东西,我也买了用上了,力气大又省电,呵呵!多谢分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3ODkwNTI1Ng==.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嘉迪的HF500外转子的确好东西,我也买了用上了,力气大又省电,呵呵!多谢分享!

船调得不错,请问是多大的桨?我个人感觉HF500 还是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我正在寻思新的搭配。

网友C:
群汐2825 2870kv 与3525 2870kv是同一个东西吗?3s还是4s?能来几张内装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船调得不错,请问是多大的桨?我个人感觉HF500 还是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我正在寻思新的搭配。

E36的原配桨,直径40,至于螺距我无法确定,网页说是1.9,视频里的船不是E36

跑完一块6S(两块酷点4200 35C 3s串联)下来,每件东西都只是温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调得不错,请问是多大的桨?我个人感觉HF500 还是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我正在寻思新的搭配。

用起来感觉不比40的内转子差,虽然功率小很多。
也许跟扭矩和转动惯性有关,尤其是后者,船模的动力输出变化太大,输出端惯性大的更容易保持速度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14N10P有沒有打錯字?

是打错 应该是12N10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汐2825 2870kv 与3525 2870kv是同一个东西吗?3s还是4s?能来几张内装图吗?

...

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只不过这个电机改了前出轴 更适合装船了 和你之前用的有点差别。轴直径也改成5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36的原配桨,直径40,至于螺距我无法确定,网页说是1.9,视频里的船不是E36

跑完一块6S(两块酷点420 ...

多大的船?能用 4200 6s电池  船尺寸也不小了吧。

那个桨螺距比准确点说应该是1.58的(按英制尺寸折算),我也是用这桨这电机跑虾,连跑五分钟电机有七、八十度,看来我得好好检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只不过这个电机改了前出轴 更适合装船了 和你之前用的有点差别。轴直径也改成5MM.

我那个后出轴的群汐3525磁感肉些(比照群汐3530等),原先的出轴方向和6mm轴径个性化太强,现在这样不错。这个电机3s搭D40效果不错,我4s没能跑好,好想再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船?能用 4200 6s电池  船尺寸也不小了吧。

那个桨螺距比准确点说应该是1.58的(按英制尺寸折算 ...

82CM的O~~姿态很重要,基本上起划后,只有船尾底部较平整的位置与水面接触,从船驶过后激起的波浪大小可以看得出行驶阻力的大小,这船我没调过,除了把电力系统全部换过,其他诸如老鼠尾角度等都没调过。

网友:
视频里小朋友说:我也想买一个,叔叔都买不起

网友(2017-09-30):
表示对船不了解,我一直玩多轴和固定翼,看着群汐家的这个船模电机不错哦,他家的多轴电机和涵道不错,他家的30mm小涵道 用来做小飞机好玩,

网友:
跑的好快哦

网友:
群汐3525和3530好像有同样结构的电机,不知楼主有没有配过呢?此款3525搭配动力好给力,赞一个,想请教如果是3530-1750KV电机,我的船该咋搭配呢?求助大神

网友:
欢迎骚扰群汐 外传船模马达出售中

网友:
船模的速度挺快的,很好玩。就是有点远啦,看的不是很清楚!河里的水很干净!有种想下水洗澡的冲动!!!

网友:
外转子的水花,也这么漂亮

网友D(2017-12-26):
第一个视频,2825的电机,用的是4s的电池吗?我打算买一个群汐的2827 2600kv的用4s电,配65a电调,配个432-434的二叶桨,用在65cm的船上面试试,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视频,2825的电机,用的是4s的电池吗?我打算买一个群汐的2827 2600kv的用4s电,配65a电调,配个432- ...

不好意思 最近没怎么上,光顾跑船去了。你的问题我看到了 。群汐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的。理论上2600KV 4S 电池是比较合理的配置 ,65CM的船桨最好434以上,要不推力可能不足,会打空泡,也就是桨转的快但是跑不起来。一般我们用的都是1.4螺距比的桨,建议上CNC的 ,也贵不了多少。总比打坏塑料桨好,一个2块打多了 ,CNC桨就出来了。我看了你咨询水爬兄的帖子 ,你的船是FT011对吧 这个船跑不了很好的速度的 ,不是因为船材料原因,而是因为船体,那么个大肚子船。我们群里有个飞轮控 整个系列都有,FT011原来的电机是2221或者2222吧,KV值不高 , 你想提升速度最经济的办法是换个高点KV值的电机  建议选3000左右的 ,比如群汐的2822 有3000  3200KV 。这样电调电池都不用换,不建议你买3500KV的2827,3500KV的2827要推的好电调要80A左右,你的电调虽然能跑但比较勉强。尤其是玩具厂家的还虚标,这样换3500KV 电机 你成本就高了,还有那个该死的万向节换了吧 现在跑船的谁还用这个,声音大,效率低 。除了玩具船在用以外。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最后说句 想跑速度首先船体很重要,选个好的船体 再进行改装,这样才能做出自己满意的船。玩具船偏向稳定耐用,所以很多时候做 出来的东西都是牺牲性能的。祝你改装成功。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这个是2827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没怎么上,光顾跑船去了。你的问题我看到了 。群汐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的。理论上2600KV 4S 电 ...

好的,非常详细的解析和实用的建议,这条飞轮是我的第一条船,所以只能凑着玩,之后想玩mono的船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没怎么上,光顾跑船去了。你的问题我看到了 。群汐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的。理论上2600KV 4S 电 ...

还有,请问那个飞轮控,怎么改那个联轴咧?能买的25cm长或者20cm长的,要不太长要不太短,如果用25cm的,那就要把船舵要换加长的才可以,不然螺旋桨都在船舵的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请问那个飞轮控,怎么改那个联轴咧?能买的25cm长或者20cm长的,要不太长要不太短,如果用25cm的, ...

既然叫改装 那就要体现改这个字 ,不改动怎么能装上呢 。又不是原厂配件,你的问题  可以选20CM轴套配合30CM的轴。如果轴长了可以切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叫改装 那就要体现改这个字 ,不改动怎么能装上呢 。又不是原厂配件,你的问题  可以选20CM ...

找了一个能定做轴的淘宝店,方便很多了。也拍了一个群汐的2827 2300kv,12n8p的电机。。但想请教一下,就是电机轴是圆的没有凹槽,怎样才能更好的和联轴固定起来咧?

网友:
挺好

跑得很快

网友E:
我新手,用的3S11.1V.电源,好赢30A有刷电调,之前用的有刷电机从280到380,用一次烧一个已经好多个了,现在想是换无刷还是降低电调A数,无刷的话是不还得换电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新手,用的3S11.1V.电源,好赢30A有刷电调,之前用的有刷电机从280到380,用一次烧一个已经好多个了,现 ...

无刷电机的工作原理和有刷不一样  电机 电调都要换

网友D(2018-04-12):
引用 网友B:
嘉迪的HF500外转子的确好东西,我也买了用上了,力气大又省电,呵呵!多谢分享!

E36的船体,用hf500能自翻吗?电机够不够力翻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E36的船体,用hf500能自翻吗?电机够不够力翻回来?

能不能翻过来 主要看船体宽度,E36估计超过20CM 这样够呛。估计不行。还有能不能翻过来电调设定也有关 要设置有刹车  然后 操作也有关 、大油门把电机转速提高 ,放松回零 然后再一个大油门 ,动作要连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翻过来 主要看船体宽度,E36估计超过20CM 这样够呛。估计不行。还有能不能翻过来电调设定也有关 要 ...

那你的e36可以试试用这个hf500自翻试试啊,因为e36没有防翻仓,可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迪的HF500外转子的确好东西,我也买了用上了,力气大又省电,呵呵!多谢分享!

你这是在珠海科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e36可以试试用这个hf500自翻试试啊,因为e36没有防翻仓,可以试试看行不行

。你可能要邮寄个E36给我 我才能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要邮寄个E36给我 我才能试

哈哈,我整天把你跟发e36其实的那个人混乱了

网友D(2018-06-04):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要邮寄个E36给我 我才能试

你的船,是我叫我朋友买的,呵呵

楼主(2018-12-25):
引用 网友D:
你的船,是我叫我朋友买的,呵呵

谢谢你啦,我好久没上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