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升机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性价比高

楼主(2017-08-16):
飞直升机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
我用50元的 3S 2200 电池,性价比超高。

网友A:
以前用植物牌,现在用富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植物牌,现在用富力

富力电池好,就是贵

网友B:
怎么说呢,总共就那么几个牌子,总归有的选就不错了,新手不要纠结太多,随便选,能把电池用到寿命的新手不多。

网友:
小容量就格式富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总共就那么几个牌子,总归有的选就不错了,新手不要纠结太多,随便选,能把电池用到寿命的新手不 ...

飞直机,c数低是不是容易怀孕?

网友:
用格式,男爵电池不行,30充放就不太好了,容易鼓包,格式是比较好的

网友C:
男爵电池不错,很有劲,没有30起落那么夸张。就是不能过放,过放一次就完蛋。所以控制最好下来测电压3.8左右。
格式电池寿命不错,但是没劲,总感觉不够暴力,可能没买最贵的
花牌石墨烯内阻一致性特别好,充电特别快,但是放电不暴力,不知道为啥,练习可以。
雷鹏用过4块3300 6s的,表示以后不会再碰,很快就肿的不行。
SLS电池很NB, 尤其是65c系列,内阻一致性好充电超快, 各种不怕过放,经常放到单片2.x。 300多起落依然很暴力。但是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男爵电池不错,很有劲,没有30起落那么夸张。就是不能过放,过放一次就完蛋。所以控制最好下来测电压3.8左 ...

谢谢详细的解答,感谢

网友D:
不挑价格,多试几个牌子,用一段时间自然差别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挑价格,多试几个牌子,用一段时间自然差别就出来了。

不挑价格,肯定是贵的好三,一分钱一分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