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配对亚拓150X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8-17):
第一个问题,按亚拓150X的说明书设置一般飞行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油门推到30%,飞机左倾,感觉是P1P2点的螺距高了,调整P1为-10%,P2为0,P3为50%后,打油门直至起飞都正常,不左倾了。

但说明书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有点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大大们帮助解惑。

第二个问题,

双得比率、动作曲线,说明书里没有提及是在何种状态下设置,是只设置一般飞行呢,还是3D飞行也需要设置?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些麻烦,在T14SG里,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做,这个位置的设置,请大大们说得详细些。
谢谢。

网友A:
1.一般飞行,我不设置负螺距,改变螺距可以改善侧倾,这个厉害我不太懂
2副翼的曲线和舵机行程先不要动了,先把飞机飞起来再按照自己的手感调整
3你写的是150x,所以这些东西,请打开你的手机用亚拓的app设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飞行,我不设置负螺距,改变螺距可以改善侧倾,这个厉害我不太懂
2副翼的曲线和舵机行程先不要动了 ...

自稳模式和3D模式你是如何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和3D模式你是如何切换的?

那是用陀螺感度通道控制的
兩檔自己設定
就是你第三個問題所述
這機的感度是在app裡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