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玩v120d02s的有多少人?

楼主(2017-08-17):
举个手吧~

最近又入了一台,两台轮流着飞,还在玩的一起讨论讨论,准备把其中一台改装DTS飞狼机壳试试

网友A:
我一直想改皮传就是找不到件,所以给出了

网友B:
我有两台藏着,看看也好……

网友C:
我的飞狼已经改完毕,感觉不是很满意。期间存在很多问题,主要的几个问题,02s和飞狼机壳如何固定,目前用的是3m胶,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飞狼机壳扣上后,02s的大齿会在机身两侧蹭,可能需要将机身两侧门的地方开孔,还有为了不让机壳蹭着电机十字盘等等,对机壳进行了修减,完后机壳头和机身扣上后不紧了,容易松落。遇到的问题告诉你一下,希望你在搞里装的时候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狼已经改完毕,感觉不是很满意。期间存在很多问题,主要的几个问题,02s和飞狼机壳如何固定,目前用 ...

好的,非常感谢,可否上图看看几个问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可否上图看看几个问题点?

晚上回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藏着,看看也好……

配件求出!特别是原装金属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改皮传就是找不到件,所以给出了

哈哈哈哈哈哈,收了你的机器的就是我啊!!!

网友:
v120是1s电池吗

楼主:
是的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改皮传就是找不到件,所以给出了

改皮传的好,炸机成本比轴传低,有件改个好

网友:
一直都在飞02S

楼主:
请问一下关于金鱼尾的问题:

我有两台,一台改了碳纤2s机身+3个3018+1个3013尾舵+格能尾推,这台只要再遥控上把感度调低到60,即可正常飞行,只有到电池到最后才有一点摆尾,这时可以降落了。

另一台,除了尾舵机用3013(这个3013就是上面那台拆过来测试的)+格能尾推外,其他都是原厂,可是怎么调都有金鱼尾。

我搞不懂了,不知道如何下手调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皮传的好,炸机成本比轴传低,有件改个好

请问有02s的皮传改装法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有02s的皮传改装法吗?

買一台v120d05
如果你買的到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一台v120d05
如果你買的到的話

或者。。。配件?

网友(2017-11-12):
刚入手一架,很不错!耐炸是真的!

网友F:
刚入一台,改了玻纤机架,尾舵机倒置,就死活锁不住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入一台,改了玻纤机架,尾舵机倒置,就死活锁不住尾了!

你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
舵机装反了项。

网友:
刚收了架二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舵机?

原厂的呀,之前还是好的,换了机架就锁不住了,已经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的呀,之前还是好的,换了机架就锁不住了,已经返厂了......

不用返厂吧,应该可以搞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厂的呀,之前还是好的,换了机架就锁不住了,已经返厂了......

什么机架?是否装到反向了?

网友(2021-06-19):
举手了,我还在玩02s

网友:
才入的120d02 ,改了舵机,除了小伞齿 每炸必换,其他都还好

网友:
全新配件还可以装两台,留个念想。

网友(2021-09-25):
我也还在玩华科尔V120D02S

网友:
02S出了很久了,这机器是小飞机里面尾巴最舒服的,感觉华坑的mini cp 也不错
出了华坑的飞机不是因为不好飞,是厂家看哪个火就蹭一波,老机型好不好都停产的作风。

网友:
华科尔喜欢自己搞一套的。本来主流设计是推油门,三个舵机摆臂往上摆,但华科尔 V120 D02s  的设计是反常的,一推油门杆,三个舵机摆臂往下摆的。我第一次调试华科尔 V120 D02s  时也不是很习惯。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買一台v120d05
如果你買的到的話

2011 年的时候,华科尔的官方淘宝店还有 V120 D05 ,不过当时我手上无闲钱,等到我有闲钱了,却卖完了
来自微站

网友(2024-02-07):
有沒有人改裝2s尾電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