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内木板用什么胶固定强度最好?

楼主(2017-08-17):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木头非太棒胶莫属,绝对结实强度非常高。太棒胶分三代,第一代是红色包装最普通的,不防水,粘度一般,二代蓝色包装,一般防水,强度中等,三代绿色包装满足户外防水要求,也就是说可以用作长期下雨泡水使用,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非太棒胶莫属,绝对结实强度非常高。太棒胶分三代,第一代是红色包装最普通的,不防水,粘度一般,二代 ...

高手就是高手,佩服

网友B:
如果是做船一般都是502定型··然后整体用玻纤布和环氧胶加固···防水··防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佩服

太棒胶可以当做结构胶使用,但是如果作船的话,外层还是需要环氧树脂贴玻璃布增加强度而且防水,内层也要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船一般都是502定型··然后整体用玻纤布和环氧胶加固···防水··防漏···

谢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