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金鱼尾,急,在线等

楼主(2017-08-17):
K110出现金鱼尾应该怎么解决啊,也没大炸,主轴,横轴,大齿盘,大桨尾桨都换了。在满电的时候有慢速的金鱼尾,电量越低越不明显

网友A:
换个尾电机试试

网友B:
电量越低越不明显多半是尾电机不行了,在主轴横轴都换新了的情况下的话,换颗强力点的尾电机试试

网友C:
换尾电机试试

网友D:
主板松了没?桨夹轴承有无损坏?

网友E:
尾电机,换了试试。

网友F:
非传动尾巴小机也会有金鱼尾?换个尾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