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发电,外场电包

楼主(2017-08-17):
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两块或者四块太阳能电板,打开了可以当遮阳棚用,拉12V的大扭力电机,带24V600W的电机发电,不知道发出来的电压可否拉的动平衡充开25A充电,自己画的图很草率,不要吐槽大伙给点意见,我对了电流什么的不是很懂,只有想法

网友:
应该不行,多少s是叠加电流的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直接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再稳压或者升压给充电器,楼主的麻烦了,能量多级损耗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个模友是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然后用308给电池充电

网友:
你个学医的能想到这些已经不错啦

网友A:
12v想变成24   买个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我日  电机带电机升压
也只有你能想出来

网友:
搞个DC-DC 靠谱 电机带电机效率低到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想变成24   买个变压器就行了

呃。。。。骚年,变压器只能变交流电,变不了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骚年,变压器只能变交流电,变不了直流。。。。

广义变压器?

网友:
太阳能板发电挺慢

网友:
太阳能板应该串联,高压低电流,然后用降压横流模块给铅酸电池或者铁锂电池充电,电池出来接充电器。
不过太阳能本身效率就低到不行。得铺一楼板的电池板才够用的。不存在可移动性。

网友C:
太阳能板的供电能力够么?电压到了电流也不行吧。我一直在想,特斯拉的电动车何不将顶棚铺一层太阳能板呢?反正一边跑一边多少也可以给电池充点电啊、

网友:
现在太阳能板单位输出功率不够,要么用蓄电池积少成多,要么就要加大太阳能板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的供电能力够么?电压到了电流也不行吧。我一直在想,特斯拉的电动车何不将顶棚铺一层太阳能板呢? ...

Model3好像原计划是准备在顶部铺太阳能板,但是因成本和产能原因,最后还是被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想变成24   买个变压器就行了

两块12v太阳能电池串起来24v太阳能电池板,给24v电瓶充电,电瓶直接接充电器就行了!还用那麻烦!

网友:
关键是要提供够308充电器的几百瓦太阳能电池板得多大呀!

网友:
太阳能从来就不适合作为实时能源,所有功率应用基本都是基于储能。

网友:
弄个超级电容器,直接稳压24V,电容器要1000F以上才能起作用

网友:
储电池没什么用充电太慢了

网友:
上网买个48V12AH或20AH的电动车锂电池不就得了吗?
用任何设备转换都存在转换效率的问题
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从锂电池包里把12V抽头出来,可以出四组,每组都是12AH或20AH的电量
当然需求不同也可以24V抽头,出两组
然后接充电器充电池不就得了吗,出去玩带东西越简单越稳定

网友:
計算一下太陽能板需要多少功率。你再看看輸出電流和電壓。你就知道需要多大的面積的太陽能板了。

网友:
从描述中隐约感觉到楼主想违背能量守恒.太阳能大功率的很重.也不适合当车棚.有买发电板的钱 不如买个大容量铁锂做外场电包.应该是够用的.还有太阳能想要满功率得强光直射..强烈建议大容量锂电

网友:
要想满功率带动308你可能需要一块和飞场一样大的电池板

网友:
太阳能已经发电了,为何还要用电机再发电,多级转换能量损失太大,发电功率本来不大,你的设计没有意义了!直接发电稳压,带动充电机最好

网友:
电流乘电压等于功率

你这充电器  25AH 乘 12V 电压  才 250W

100W太阳能板 长1.2米  宽0.6米  大概 0.7 平方,

满载三片100w太阳能板就够不到2.5平方米。

考虑到不可能时时有强光,4片100w晴天应该能够爽玩。

太阳能板电压输出是恒压的可以直接接充电器。

蓄电池、稳压器、发电机都是多余的。

不过可以带个小蓄电池电流比较有保障,毕竟阳光有时会被遮住。

太阳能板的效率其实很高,只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D:
楼上不知何出此言,太阳能电池效率15%左右很低,一平方米20瓦不到的功率,你的知识都是哪里来的?

网友:
用不着这么麻烦,电机带电机纯属画蛇添足,不说能不能带动呢,就算带动了也不知要损失掉多少功率。太阳能板出来直接接个buck或者boost的DC-DC调整到你想要的电压就行了。至于功率够不够,那就看你的太阳能板有多大了。

网友:
我实在没看懂为什么要带一个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不知何出此言,太阳能电池效率15%左右很低,一平方米20瓦不到的功率,你的知识都是哪里来的?

我也是记得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特别低,而且不保证随时大太阳.都不说电,就是热都来的不稳定.

网友:
讨论来讨论去忽然发现弄一个电包全解决了还易携带。。。。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自己百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