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问金属坦克如何上色不掉漆

楼主(2017-08-18):
正序浏览
之前玩静态军事模型 想换换口味玩玩遥控坦克 但是不知道金属坦克如何上色 依照静态模型的做法 无非是打磨后上水补 但是放在动态模型上肯定不行 之前玩爬车 行李架金属的 那个掉漆才是一路掉着走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遥控金属坦克是如何处理上色这个难题的

网友A(2022-09-05):
先除油,在金属表面超细砂纸打磨增加附着力,然后天宫金属树脂底漆,或郡士,然后上面漆,面漆做旧完,上保护,亚光亮光,半亚光自己选择。

网友B:
土方法,用黑醋放水里煮一煮

网友C:
上色细腻活

网友D(2017-08-22):
郡士的金属底漆还不错,就是罐子太小。刚买了日本的大瓶的非铁金属底漆,小面积试了一下还行。一般喷完色漆我还会用自喷漆哑光油罩一层,那颗粒度放在1/48的二战飞机上都还挺细腻的,我是挺喜欢那磨砂质感,现在是个东西都得罩一层。

网友E:
金属坦克上金属底漆,之前我也是用静态的补土,后来我在屋头买了几罐金属底漆一样的用,不过喷的时候如果还是静态的喷漆的话需要多喷几层,不然容易透色(底色容易透出来)

网友F:
手头宽裕的话,可以直接买进口的自喷罐装金属底漆。

网友G:
双组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氧树脂底漆
一搜淘宝上基本是环氧富锌底漆 单组分的 是那个吗

网友G:
环氧树脂底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