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的小马哥F4飞控不会链接DSM2卫星

楼主(2017-08-18):
最近买的小马哥F4飞控不会链接DSM2卫星,按原来F3的方法链接不上,上电卫星闪一下灯就 灭了,求链接办法,用的D10刷过固件,求高手

楼主:
端口开的USB vcp uart1 msp
rx开的3

网友A:
dsmx才稳定……

楼主:
我也有DSMX,可是连不上,灯都不常亮,,

网友B:
你这是没对频。。。。到cli界面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 = 9 回车 然后输入save 回车 全部下电再上电 led会闪烁 马上开控对频 就行了
对完频到cli里输入 set spektrum_sat_bind = 0 回车然后save 就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