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换尾巴后出问题了

楼主(2017-08-18):
不否认我喜欢折腾。皮传450L换了x3的塑料尾桨夹和fk的63mm碳纤尾桨。在kbar的尾巴调试中把尾变距拉杆放长了些,舵机中立点时双推偏向尾桨一侧。初步的想法是因为尾桨短了,在舵机中立点时让尾桨带有一定角度以减轻尾舵机负担。桨距应该不到10度。之后改动了下尾巴行程,尾轴两侧各留了大约5mm。飞行中发觉左右自旋速度不一样。一侧非常快尾巴停得也稳。一侧非常慢而且有风时自旋到一半尾巴就停了差点炸机。即使自旋一周停下来时尾巴也很软会跑。于是把尾变距杆重新缩短,在kbar里尾巴那里让尾舵机中立点时尾桨是0螺距。左右侧行程同样都差不多是5mm,起飞时尾桨气流的声音明显不对了,正常应该是清脆响亮的呜呜声。当时是像电风扇一样的咝咝声,好像因为带了过大的角度转速偏慢的声音。左自旋停止后尾巴同样跑,以前用亚拓的74尾桨和470脚架无论是声音和自旋都是ok的。后来用蓝牙调大尾巴行程尾巴感度从50加到60,这下好起飞直接不可控的逆时针自旋,果断熄火飞机掉在草丛里,外观完好但轴还没有仔细检查。拿手里试,尾巴左右修正都是正确的而且行程也够为啥上了天就这副德性。只换了尾桨夹和尾桨kbar除了尾巴啥都没动。控是14sg,在换尾桨后改动了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第二页的混控,就是act那项从ihn改为了on。在外场折腾一个小时了,已经搞不清是机械的问题,kbar尾巴设置的问题还是混控惹的祸。求教

网友A:
晕,14SG干嘛要改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14SG干嘛要改混控。

那么14sg飞无副翼直机有没有必要打开?听说混控多肜于以前的有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14sg飞无副翼直机有没有必要打开?听说混控多肜于以前的有副翼的

控不在身边,明天帮你看看。应该不要开。

网友:
我7台无副翼的机子没有一个需要设置混控的

网友:
无副翼貌似不需要开混控吧

楼主:
解决了。说来也是偶然,今天在模飞软件里开着as350看海边风景。它和大多数航模直机一样是右旋。直机没有启动时看到它尾桨在中立点时带了一些角度,也就是双推稍偏向左侧靠近尾波箱那里。我在想既然是模拟飞行这种情况应该和真机相符的。于是把450尾巴也折腾成这样,试飞时尾巴完全恢复了正常。想了一会,或许之前的74尾桨在0螺距只要带一点角度应该就能锁得住,fk的63尾桨短了,就不能完全按中立点0螺距来设,必须一开始就给它一点角度补偿。

网友:
要靠近尾波箱才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