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20电调故障

楼主(2017-08-18):
凤凰电调120A的电调,通电后响11声,然后就没反应了,推油门电机也不转,这是啥原因呢[捂脸]
我就想调油门行程量,但是油门最高的情况下,还是响两声,没反应。
可以排除电池的问题,电池是好的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没信号?或信号不稳定

网友:
凤凰电调的油门校准和其他的不一样,建议搜一下论坛

网友B:
大哥凤凰校准油门需要在遥控器舵机行程量里面调节,先改成50然后一点一点的,还有油门曲线要默认

网友:
如果是初次使用凤凰电调,那请好好学一下如何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凤凰校准油门需要在遥控器舵机行程量里面调节,先改成50然后一点一点的,还有油门曲线要默认

这些我都知道,关键是,油门在最上的时候,还是不能设置行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没信号?或信号不稳定

我把油门信号线查到接收机上,还是响11声,接到陀螺仪油门通道,还是响十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