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天地飞遥控开关通病,改用信号控制mos供电

楼主(2017-08-19):
有只天地飞7,没用多久开关通病就发了。这开关设计选型时没选好,天7正常工作电流170-200ma,工作电流是从开关走的,会产生压降,我的是大约0.2伏。
充满的电的电池换上去,屏幕基本只会显示3.9伏,一节电只用掉60%的电量遥控就要报警了。
简单查了些资料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本人非电子专业),开关只负责给电信号控制Mos打开或关断,Mos负责供电。
这个方法很好用,Mos内阻小导通几乎没有压降,不导通时漏电流只有0.3ua(是微安),不会造成电池漏电

零件:(就3个)
SOT23 P-MOS一只, ID达到500ma或者以上的电流就行。我随便找的一块板子上焊下来的NTR2101P(3.7A的)。
100k 贴片 一只
1k 薄膜电阻一只

电路图:

焊接:
把原开关线直接从开关上焊下来。(图片是天7的)
100k贴片跨焊到mos的G和S脚
黑线(黑线是连到电池+的,可以看成是输入端)焊到mos的S脚,红线焊到mos的D脚
1k焊到mos的G脚
套个热缩管保护

焊接到开关最上面那个焊点,再飞个地线到中间焊点,完工,改好后理论上讲通过开关的电流只有40ua,看你还怎么压降

网友:
技术贴…曾经喜欢折腾的飘过

网友: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用移动电源里的板升压到5v给功放和遥控器供电  用到多少都不叫

网友:
万一mos管坏了那就悲剧了,其实用个开关三极管也能搞定,不过是电流控制型元件

网友:
这个通病是开关铜片氧化造成的,简单对策就是开关上油然后每次开机暴力的反复开关数次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