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又射了

楼主(2017-08-19):
轴承,这次是k110

我说怎么悬停都不稳,翻过来以后更是醉酒一般,仔细一看一个桨夹晃啊晃的,猜是轴承挂了,果不其然拆开一看滚珠都不见了。上次射轴承是HCP60.

记得备件买了大桨夹,一看,只有桨夹没有轴承……这个包就是这样还是轴承被黑掉了?

试了下,貌似和HCP60很接近的尺寸(可能更薄一点,也可能是公差),暂时就用60的代替。

顺便求一个适用于200以下小鸡的球头钳/球头夹,手拆太幸苦。

网友:
小鸡的好处在于杀伤力小,只要不是炸到脸,基本不会有啥问题。小鸡球头我也一直用手抠。。。

网友A:
看看亚拓250的镊子球头钳可不可以?

网友B:
请参照帅呆王子的做法,用眉钳自己做球头钳

网友C:
不要对伟力的货色抱太高的期望,设计精度比不上华科尔的,但就是耐操。

网友:
977的桨夹带轴承

网友D:
轴承都能这么容易坏 ?  你需要加强 调机技能?

网友E:
你这是966奖夹,你用110奖夹不易射(奖夹内径小),新款修正了设计,另外换下轴承,这个轴承质量太次(具体叫什么轴承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都能这么容易坏 ?  你需要加强 调机技能?

我一定努力学习尽量提高调剂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亚拓250的镊子球头钳可不可以?

可能偏大了,手头有飞越出的那个简易球头钳,给250 200用马马虎虎,给100之类的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照帅呆王子的做法,用眉钳自己做球头钳

好主意,这个应该不难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966奖夹,你用110奖夹不易射(奖夹内径小),新款修正了设计,另外换下轴承,这个轴承质量太次(具体叫 ...

射的是装在110上的桨夹轴承,我假定卖家没有偷换过。966桨夹是旗舰店的配件包里带的,当时也没注意,你不说还真没发现

网友(2017-10-27):
同求小鸡的球头钳,以前买过把450还是250的,空太大,完全夹不了,虽是小鸡,拉杆新的时候,手扣也太辛苦了

网友F:
我飞的 K124 也废了 两次桨夹轴承,一开始也是觉得推油门反应有延迟,推了没反应,过了一会儿突然爬升,后来查找原因也是桨夹松动了,里面的轴承废了。不过我是两次 飞的时候有刮到桨 估计就这样稍微一下 轴承就废了。 另外 请问楼主,知道横轴用什么工具拆下来吗 ?还有谁知道 桨夹轴承型号,自己去找些质量好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的 K124 也废了 两次桨夹轴承,一开始也是觉得推油门反应有延迟,推了没反应,过了一会儿突然爬升,后 ...

拆xk110横轴的工具?我就用两把小十字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