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舱推进双体船

楼主(2017-08-19):
上次做了双体风动船以后,给小孩玩了一下,很好玩,很开心,但是发现了几个问题!
1风动船的速度不够高,这个一方面是因为船体还没有完全完工,另外就是电机和桨的匹配问题,但是我又不愿意买新的电机和桨了!
2空气螺旋桨在开始的时候容易打到人,大人会注意的,小孩可不管,只管玩,当然也可以考虑上涵道就是了!

正好我做了这个吊舱推进器,在水下跑,由于水的密度是空气的1000倍,速度快多了!

但是跑下来发现,船体的阻力还是挺大的,另外吊舱连接杆容易进水,这两个问题正在进一步处理中,不难的,关键是怎么方便,敬请期待!!!!!

网友A:
电机在吊舱里还是在船上

网友B:
考虑风动的,多半是附近水域水草茂密。不想船有去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吊舱里还是在船上

标准的吊舱推进器,当然是在吊舱里面的!哈哈!
没有合适电机的时候才放在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风动的,多半是附近水域水草茂密。不想船有去无回。

是的,但是桨叶打手对于小孩来说有的危险!
上次看一个磨友用的涵道很好啊,还是风动船,而且不打手危险了!下次考虑用个涵道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桨叶打手对于小孩来说有的危险!
上次看一个磨友用的涵道很好啊,还是风动船,而且不打手危险 ...

我也看了那个帖子  很不错的想法。效率高重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的吊舱推进器,当然是在吊舱里面的!哈哈!
没有合适电机的时候才放在船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我看你之前的帖子发现你用的是拉烟电机,这电机发热很大呀。并且是外转子,应该不能用水冷,不知散热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我看你之前的帖子发现你用的是拉烟电机,这电机发热很大呀。并且是外转子,应该不能 ...
肯定是水冷的啊,放水里不用水冷这个大功率散热源可惜了!
请问什么是拉烟电机啊????我没有听过这个也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水冷的啊,放水里不用水冷这个大功率散热源可惜了!
请问什么是拉烟电机啊????我没有听过这个也 ...

就是新西达呀,难道楼主这次用的不是xxd?

楼主:
学习了,原来新西达叫拉烟啊!
主要用xxd的,平时试验的时候用的都是好的,朗宇的!
加上散热就好了,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电调,电调很热,回头有空了改装一个散热片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了那个帖子  很不错的想法。效率高重心低。

高见啊!
之前在玩风动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感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用了吊舱推进器以后发现好稳啊,之前的风动船由于桨叶比较大,挂的比较高,重心太高,扭矩大,船的纵倾很大,而且容易一抖一抖的!
如果上涵道的话,推力轴线距离水面会低很多,应该会好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见啊!
之前在玩风动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感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用了吊舱推进器以后发现好稳啊,之前 ...

什么高见啊。还需向你们多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