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和t8fg接教练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futaba 14sg 教练机,t8fg学生机,飞机是J10按飞翼模式(插的是1、6通道,4通道是转向和垂尾)现在存在如下问题:
接t8fg学生机无论怎么调试,学生机升降舵就是不统一,左右两边是反向的,但是学生机副翼控制正常。教练模式是采用normal模式。这是哪里还没有设置对?两个控单独控制飞机都是正常的,一接教练就不行。

网友A:
飞翼不是接12通道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翼不是接12通道的吗
扶她爹默认飞翼模式就是一六。。。。

网友C:
三角翼混控问题 把16通道对调,然后调下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