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提升下精度,提升下飛行體驗

楼主(2017-08-19):
這次升級件安裝的第一感覺就是維護麻煩了。要是炸到升級件更換的話比原廠胶件更換更麻煩。要拆裝的東西多了。希望耐炸少點拆換就弥補麻煩了。但是新款的尾波能解決原廠尾波皮傳的一些問題,問題就是X3改皮傳後,要是拉緊皮帶,會讓大齒上的單向軸承產生明顯的阻力,從拔動大槳會感受到,要是放鬆了皮帶,單向順滑了,但是又會皮帶鬆而跳齒。剛好新尾波有壓皮帶的輪,從理論上是解決了皮帶不用拉大張力來防跳齒,而造成主軸單向產生的阻力了。這樣能放鬆點皮帶,又不怕跳齒。

首先底板要是用厚點點的碳板,改成沉頭螺絲這樣就不會頂高脚架了。

底板固定尾撐也麻煩,要用螺母。安裝感覺麻煩不少,那里想使鉗也不太好使。反正個人感覺。

還有尾波因為是一体的,所以拆皮尾軸裝上的話,要把皮尾齒從尾軸上取下,個固定齒上的插銷本身就得緊,加上還有機米鎖着。

总體把主槳夾,尾双推也裝好了,全機虛位方面是有改善了,等飛的感覺效果了。

网友A:
这个桨很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很性感

調螺距專用槳

网友B:
真的好飞一些吗

网友C:
其实吧 你会发现 手感还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好飞一些吗

現在還不好說,要飛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 你会发现 手感还那样

哈哈,希望能有點提升,還另一角度是為了飛行安全點,胶件飛多了,不知那天會射不。

网友D:
尾波箱還是原廠的好....

网友:
好有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波箱還是原廠的好....

哈哈,何出此言?原廠的金属和胶的尾波都用過,也不怎感覺好坏,反而沒皮帶压輪和貴。這個就設計輕簡。XL700的尾波都抄這類設計。應該是有它好的地方。

网友E:
冰人的配件很好,很硬,如果能像470L的一体波箱卖的时候也配上同步轮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x3不?

是的。這級別,看着粗粗壯壯的也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人的配件很好,很硬,如果能像470L的一体波箱卖的时候也配上同步轮就更完美了

廠家要是做完美了,就沒升級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家要是做完美了,就沒升級的事了。

我指的是冰人X3一体尾波箱,也像冰人470L尾波箱配个同步轮

网友:
冰人后续应该会出和450一样的快拆尾轴尾皮带轮。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地板的话两边两颗螺丝可以不要的,中间铝柱直接固定,两头的话也是直接一颗螺丝直接固定底板和脚架。
亚拓450,470都是这样固定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桨如果用搞KV的电机 说不定也可以飞

网友:
以前也看过你射桨的帖子,不过真心觉得换成这样,改射的一样射,x3多数都是塑料的最好,不知你认同不。另外,想问下你现在飞多高转速,飞机悬停振动多少

网友:
冰人件其他不说,精致美观就值得买。

网友:
逼格高点,有台金属和塑料,感觉塑料更轻更暴力点,而且飞起来没压力,金属炸鸡有点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