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的v120d02s高速转的时候,尾巴这个位置会麻麻的吗?

楼主(2017-08-19):
请问你们的v120d02s高速转的时候,尾巴这个位置会麻麻的吗?

网友A:
多少有一点,最好是尾桨做平衡,kbar可以看震动,我带尾桨大概300多。
另外这里如果用胶布的话时间长会掉,我是先用胶布找出轻的那边然后用502慢慢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有一点,最好是尾桨做平衡,kbar可以看震动,我带尾桨大概300多。
另外这里如果用胶布的话时间长会掉 ...

我把尾桨拆掉,震动少很多很多,估计是桨的问题。

请教一下,尾桨怎么做平衡?我没有操作过,大桨也没有,,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尾桨拆掉,震动少很多很多,估计是桨的问题。

请教一下,尾桨怎么做平衡?我没有操作过,大桨也没 ...

尾桨平衡比较烦,因为这种小鸡好多时候不是尾桨的问题而是桨夹中联的问题,我是先在某片尾桨上粘胶布,看看震动变大还是变小(最好有定速),一直到某边加上一定量的胶布后震动最小,然后根据胶布的量换502来涂,并反复试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有一点,最好是尾桨做平衡,kbar可以看震动,我带尾桨大概300多。
另外这里如果用胶布的话时间长会掉 ...

02S这样的小机 能用Kbar吗

网友C:
1固定环装反了,2轴承也是震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尾轴是否变形够直,4浆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这样的小机 能用Kbar吗

可以去壳+卫星或者sbus,ppm的穿越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固定环装反了,2轴承也是震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尾轴是否变形够直,4浆平衡。

关于固定环,你是凸向外(朝向用户),还是凸向内(朝向尾波)?

网友:
突出部分朝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固定环,你是凸向外(朝向用户),还是凸向内(朝向尾波)?

和主轴的固定环一样,凸出部分是用来压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主轴的固定环一样,凸出部分是用来压轴承的。

那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