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hot1200问题

楼主(2017-08-19):
请问大家Dshot1200的时候飞行正常吗?我总有一个电机启动不好,一卡一卡,然后飞不起来。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哇,我还在玩dshot600,现在都1200了
你换回600试下。

网友B:
通常是电机的3条线里的其中1条线焊接不良。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牌子电调。。。一定要用双绞线信号线。。。1200对信号纯净度要求比较高。。。试试吧信号线地线一定要接。尽量避免路过分电板,从分电板的背部走信号线。。

网友C:
还有DSHOT是数据信号。干扰过多会增加丢包,,造成信号百分比识别错误。有条件甚至可以用屏蔽线接信号线。大疆很多电调都是屏蔽线信号线。某种程度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模拟信号看不出问题瞎用用,单根信号线暂且没问题。DSHOT是强烈建议必须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我还在玩dshot600,现在都1200了
你换回600试下。

Dshot 600 正常,完全没问题;就是1200启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DSHOT是数据信号。干扰过多会增加丢包,,造成信号百分比识别错误。有条件甚至可以用屏蔽线接信号线。 ...

试过了,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电机的3条线里的其中1条线焊接不良。

对调了电机,对调了电调,始终是4#启动不顺畅,卡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DYS 35A的32位电调,开1200 ,卡得完全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DYS 35A的32位电调,开1200 ,卡得完全飞不起来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其实,dshot600 已经很顺滑了,有时间多飞,没必要在这个上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调了电机,对调了电调,始终是4#启动不顺畅,卡

可能是#4的信号阵脚坏了。

可以参考这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916

网友:
试试BLHeliSuite32里将motor timing设高一点,到30,默认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