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天地飞8 蜂鸣声变大

楼主(2017-08-19):
飞起来 有时候听不清报警声

网友:
蜂鸣器不是两根线 ,印出来在控一边装个耳机木头 插耳机如何。  引出来外置功放在接音箱如何   换个 哔哔响里面的喇叭 如何   好吧 以上我都没弄过 楼主且行且珍惜。。。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换2.5W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换2.5W的喇叭

现在原机喇叭是几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换2.5W的喇叭

加三极管的作用是啥呀

网友:
加功放,一定很猛

网友:
网上有高分贝蜂鸣器
但我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上网买个3-5V微型震动电机
把震动电机连接到原蜂鸣器线上
这回就不怕听不见了  正个控都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