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求教

楼主(2017-08-19):
我用大冲浪载机,foxeer600mv图传加肥鲨蘑菇,接收用的小飞手加原装蘑菇,距离也就1000米,想距离远一点,只改天线,求高手指点

网友:
接收换平板吧

网友A:
讲真我的600mw用14dbi平板也就1.5km……心痛(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我的600mw用14dbi平板也就1.5km……心痛( ̄~ ̄)

有点太近了

网友:
发射用欧姆威的棒子,接收用平板天线,我们这20公里都没问题,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网友B:
你的图传功率是不是有600mw呀,这个要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传功率是不是有600mw呀,这个要确定一下。

不知道是否虚标

网友(2022-09-30):
蘑菇天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