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机复飞都应该做哪些检查,保养工作,先谢啦

楼主(2017-08-19):
几架固定翼飞机放在家里6年多没飞了,请教大家,如果复飞都需要做哪些必要的检查,维护工作,例如:
1,油箱,油管是不是都要换掉?
2,各舵面的铰链是否需要点一遍502
3,接收机,舵机这些放不坏吧,如何检查?
4,发动机估计腻死了,动不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帮我说说,我这先谢了啊!

网友:
能看见的都好整 最怕是看不见的地方翼肋和大量  和前缘后缘这些地方  年数多建议撕了蒙皮重新换个感觉。

网友A:
除了你说的几点外,轻木链接处尽可能打胶加固。我的一架90级练习机放了两年后,飞了几个起落后升降舵铰链开胶炸废了。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网友:
发动机大拆全部清洗,油箱口的橡胶堵换掉油管换掉。
接收机地面拉距测试,舵机上电测试,反复测试。
机身和铰链链接部分全部上胶补强。

楼主:
谢谢几位指点,我慢慢开始检查

网友:
拆过发动机的路过,老发动机锈死了,都拆散了清洗一遍。舵机接收什么的万一受潮放坏了,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你说的几点外,轻木链接处尽可能打胶加固。我的一架90级练习机放了两年后,飞了几个起落后升降舵铰 ...

对,铰链开胶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我的汽油机也停飞一个多月了,看来得赶紧拉出来溜溜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