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mini F3自己故障了

楼主(2017-08-19):
飞着飞着突然掉地上,然后这样了。是坏了?

目测都好的,但bf也连不上了,也没法刷

网友:
短接Boot,用DFU也不行?

楼主:
换了个接收,该是不行,有信号,无法遥控,基本判断飞控问题

网友:
连上地面站能看到遥控器通道的数据吗?

楼主:
看不到com口,无法识别usb设备,返厂维修,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