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遥控器RTN键按不动了

楼主(2017-08-19):
原因分析,田间作业时头上的汗水滴进液晶显示屏上面,导致微调数值飙升,后来太阳晒干后,微调数值恢复正常,但是每次开机都会显示一个界面,在本坛里面问过,说是是否开启高频头,但是RTN键触摸没有反应,进不了模型主界面。求各位大神襄助。

网友:
这飞机看着都爽,但是你这为啥还有副翼呢

楼主:
有副翼更稳定咯

网友A:
把触摸那张标签弄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那张标签弄掉就好了。

哪有标签给我撕啊?

网友B:
直机植保也挺好的

网友:
RTN下面还有水黏住了  晾干吧

楼主:
能不能放冰箱冷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植保也挺好的

是挺好的,就是挺贵的了10多万,操控难以程度选高于多旋翼

网友:
直接有副翼  估计连自稳都没有

网友:
什么飞控 啊?

网友:
最好把控拆开做全面的清洁和除湿

网友:
最怕 直升机 起飞 啪 打桨了,看朋友飞450 我都要戴头盔看超级担心桨

网友C:
触摸按键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按键是鸡肋

那咋办呢?有啥可以解决呢?

网友:
路过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楼主:
大疆悟空H飞控

网友D:
青岛有个修理的不错,你可以试某宝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青岛有个修理的不错,你可以试某宝搜索一下

寄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