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如何知道遥控器油门实时的大小

楼主(2017-08-19):
多数机子需要带油门降落,降落前如何知道油门给了多少,一成和两成的差别挺大的。我用最笨的办法,快速推杆至0,又快速给一点儿油,这样对油门的判断准点儿

网友:
控上不是有显示的嘛?

网友A:
OSD不是有油门显示百分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不是有油门显示百分数么

视距飞,没用过osd

楼主:
是不是支持opentx的控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距飞,没用过osd

油门不是有声音的么?我的控是12s,不同的油门音调不一样…但是我从来不开声音   凭感觉打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是有声音的么?我的控是12s,不同的油门音调不一样…但是我从来不开声音   凭感觉打油门

最好就是熟练了凭感觉

网友:
这得凭感觉,电池单片电压4.2v与3.7v差别很大

网友:
看飞机状态实时调整油门

网友:
这个不需要知道。要根据飞机当时的状态来决定

网友:
听飞机的声音就感觉出来了,记住合适的音调

网友:
油门增减要根据飞机下滑的速度和状态来决定,比如说如果速度快了就适当收油门甚至到0,如果速度低了就要适当增加油门。这个是要凭经验调整,没有固定模式,多练习就熟悉了

网友:
这是个手上技巧的活,靠脑子不好使更不用说死记硬背了

网友:
这和真机不一样,没有准确的速度高度指示,也就没什么一成两成概念,是看着飞机当时的位置状态实时调整,不看控,也不必听什么音调。

网友:
经验是第一位的,速度、风力等都是影响油门大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