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C21谁换过电机

楼主(2017-08-20):
PC21的3541电机太肉,想换朗宇2820 KV1100,不知道用原来的电机十字座装朗宇电机是否对称

网友:
你量一下原来的电机座,2820是42mm

网友:
准备配几寸桨,1100

网友:
pc-21动力够用,但是确实没法骚。标配也是40A电调
作为教练机  操控确实没有竞速版的来得舒服  比如竞速版的P51
在飞机够玩的情况下  ,建议不折腾

网友A:
我们用2820 920kv 很暴力 1170的桨 1155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2820 920kv 很暴力 1170的桨 1155也行

电机座通用??11寸桨容易嗑到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通用??11寸桨容易嗑到地吗

朗宇的十字座要稍微加工一下,差2mm,11寸正好,前三点不怕打桨

网友:
1100的kv值高了,920kv的合适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2820 920kv 很暴力 1170的桨 1155也行

几叶桨啊?

网友B:
我的暴力方案是不换电机,换60A电调和9×8桨,6S电池
轻松追上涵道机。

网友C(2021-01-15):
引用 网友B:
我的暴力方案是不换电机,换60A电调和9×8桨,6S电池
轻松追上涵道机。

麻烦问下,只换电调就可以么?还是电机也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只换电调就可以么?还是电机也可以换?

我的升级方案是只换电调和桨,电机不换。

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764

网友:
换了手里的2814 KV870 。继续原装桨叶 ,挺好的,然后又换了回来,PC21就是要慢腾腾的飞,好看

楼主:
我已经找到最有效的提速方法了,换60a电调,直接上6s,嗷嗷的

网友(2024-02-13):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最有效的提速方法了,换60a电调,直接上6s,嗷嗷的

桨不用换吗

网友:
6S电池至少装80A的电调,嗷嗷的

网友(2024-05-28):
太麻烦了 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