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mini f3 osd求助

楼主(2017-08-20):
1我的连上电池后osd有但电压显示为0呢,
2说明书图传有2个gnd,我就随便接了一个,图传只有一个gnd啊
3这个osd就算在bf打开osd都识别不了呢,不能设置?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正好我用这个。bf软件开osd,还有端口打开,就能正常显示电压了

网友B:
好高端只用过标准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正好我用这个。bf软件开osd,还有端口打开,就能正常显示电压了

一样的?我到手看是3.15我就刷了3.17.osd能显示东西。就是电压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端只用过标准F3

你说的哪个端口打开?

网友C:
1、uart2端口打开第一个好像叫isp的,其他的对应rx这些的要关闭。
2、更新osd固件版本暂时没希望,问售后根本不鸟我这问题。但是,是可以修改osd显示内容。
3、修改办法,去下载新的mwosd好像1.7左右的版本,可以直接链接osd,利用的原理就是bf里面的cli命令serialpassthrough。把uart2通过usb链接,但因缺少一路重启osd命令的信号线,只能修改显示的不能刷固件。

楼主:
自己搞定了,第一要刷到3.20才识别继承osd,第二串口2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art2端口打开第一个好像叫isp的,其他的对应rx这些的要关闭。
2、更新osd固件版本暂时没希望,问售后根 ...

按我的来,就好啦,靠自己!!!

网友D:
垃圾飛控~舊洒新瓶~老款F3換了mini版又說新產品~Betaflight換什麼版本也不能在Betaflight 內調osd~正如樓上師兄說一定要在CLI打指令serialpassthrough至可以在MWosd1.6版調試也不能刷固件~~~而這個開4k也有點吃力~開8k即cpu 100%檔机  ~不象Ominibus F3或F4可在不上電只插USB情況下在Betaflight內調試所有包括osd等等~莫說話現在所有新款mini飛控都可以行Dshot及開雙8k~  買了這個飛控有點後悔~飛控已丟垃圾桶~只剩電調換上了Ominibus F3 mini~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飛控~舊洒新瓶~老款F3換了mini版又說新產品~Betaflight換什麼版本也不能在Betaflight 內調osd~正如樓上 ...

别丢垃圾桶,邮费我出,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的来,就好啦,靠自己!!!

你这样没用的,osd还是1.6的版本,你bf地面站设置没效果的,需要mwosd设置才有用。如果要通过bf地面站需要osd1.7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飛控~舊洒新瓶~老款F3換了mini版又說新產品~Betaflight換什麼版本也不能在Betaflight 內調osd~正如樓上 ...

没错如果开双4k需要关加速计,要不然不靠谱,还好手动飞。但那个osd不让刷狗皮膏药一样的logo很碍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我到手看是3.15我就刷了3.17.osd能显示东西。就是电压为0.

不是跟你说了嘛,bf软件里开osd,会看到软件里能电压了。再开 哪个端口我忘了。大概就是这样搞

网友E(2017-10-12):
引用 网友C:
1、uart2端口打开第一个好像叫isp的,其他的对应rx这些的要关闭。
2、更新osd固件版本暂时没希望,问售后根 ...

感谢大神,按照您说方法修改了osd的设置,虽然不能刷固件,能修改也是好的。 顺便补充一下: 飞盈佳乐S塔的OSD是1.6版本的,要使用wm osd 1.6 guide修改参数,要把UART2 端口的MST打开,关闭其他serial端口包括其他UART接口,否则就会显示waiting osd....

再次感谢,大神也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F(2017-12-25):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神,按照您说方法修改了osd的设置,虽然不能刷固件,能修改也是好的。 顺便补充一下: 飞盈佳乐S塔 ...

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这连不上osd 一直显示等待 。需要打开哪个端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这连不上osd 一直显示等待 。需要打开哪个端口

具体步骤如下:
1、先不要连接电池,使用BF连接飞控,打开UART2 MTP接口,并关闭所有Serial RX端口,包含其他UART的。

2、在命令行输入:serialpassthrough 1 115200 serialpassthrough uart ,然后连接电池,CLI界面会有一小字符跳动输出。

3、关闭BF连接,使用WM OSDR1.6 GUIDE通过COM口连接OSD

连接成功后就可以修改显示内容了。
各个显示项的位置可以通过LAYOUT EDIT来编辑改变

最后通过write将修改的设置保存,重启osd之后就可以看见效果了。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DYS也是这样,试试行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具体步骤如下:1、先不要连接电池,使用BF连接飞控,打开UART2 的MTP接口,并关闭所有Serial RX端口,包 ...

谢谢啊 终于能调了,再请问下能改变某一项的位置吗?字库文件能从哪里下等多的,自带只有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啊 终于能调了,再请问下能改变某一项的位置吗?字库文件能从哪里下等多的,自带只有三种

不客气
各个显示项的位置可以通过LAYOUT EDIT来编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