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320B无损改数控续,简单分度盘DIY!

楼主(2017-08-20):
拆下卡盘,用CAD画出360度分度盘,1:1打印好,粘到卡盘安装法兰上!

车刀磨尖,方便划线。刀尖对准卡盘法兰的外缘,刀补X、Z定到0位。

Z稍离开2MM。编程,整10度的线长8MM,5度线长5MM,1度线长3MM。数控划线,统一长度和深度。

刀尖对准刻度盘上的整10度,先划36个整10度线,再划整5度,最后划1度线。

下面是划5度线的程序。

最后划1度线。

所有线划好。

至于度数指针,什么时候用,用磁铁吸到床头上就行,不用时拿下即可。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系统多少钱,便宜的话我也想买个

楼主:
钢字码

打好度数的卡盘法兰

网友:
棒棒的!方法真好!没有数控铣或者雕刻机 ,这个真是好办法!

网友(2017-10-15):
这么改成数控了这么牛

网友(2019-02-01):
正需要这样的好贴!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车床已经改成数控了。用的是车床系统。

网友(2019-03-03):
好方法啊真的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