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飞,第二次摔,第二架飞机

楼主(2017-08-20):
玩了几天玩具遥控飞机,自我感觉良好,逛了几天论坛,选了一架北极星水机,嗯,直接爬升了几米,垂直日地球。
好吧,乖乖练模拟器,弄了个好飞的纸飞机,今天去飞。起飞失败摔了两次,发现电机座没粘牢,以为后推机,没事。找人帮忙手抛起飞,晃悠了二三十米,直接坠地。
就是再重走那些别人总结的教训呀!!!

网友A:
加油↖(^ω^)↗建议上图

网友:
飞高点有时间反应  飞低了还没反应过来就炸

网友B:
1.练好模拟器。2.找老手带,尤其是每台机的首飞。3.选对飞机。4.选好一点儿的场地和天气。5.炸-修-再飞-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练好模拟器。2.找老手带,尤其是每台机的首飞。3.选对飞机。4.选好一点儿的场地和天气。5.炸-修-再飞-再 ...

没找人带,模拟飞的不够,一晚上基本修好了,明日再战!

网友C:
交学费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ω^)↗建议上图

第一架北极星摔的照片,今天摔的没心情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学费很正常的

还好不贵,上次KT机身二十多,这次摔断一个浆也便宜。

网友:
没人带纸飞机入魔,刚开始摔了3架,试飞前调好机,选无风天气,选一米翼展,重心靠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ω^)↗建议上图

修复后,今天又飞了会儿,把舵角炸松了,回去修修

网友D:
纸飞机标准尺寸很好飞,kt板的可以在两边板子前缘粘上碳片或者碳杆,一般不是全油门扎地,小碰撞不碍事。
起飞可以捏着机头,向上一扔即可。最关键,舵面操作反射不能错,不行的话多飞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飞机标准尺寸很好飞,kt板的可以在两边板子前缘粘上碳片或者碳杆,一般不是全油门扎地,小碰撞不碍事。
...

边练模拟边飞纸飞机,今天成功转了几圈,最后可能是操场侧风吹翻,炸了,没敢飞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练模拟边飞纸飞机,今天成功转了几圈,最后可能是操场侧风吹翻,炸了,没敢飞太高。

反而飞高点,你有时间反应。。当然不能太高。。那样容易提控回家

网友(2017-09-26):
老大飞的真好

网友(2020-04-19):
飞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