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手用电调定速而不是陀螺仪定速

楼主(2017-08-20):
陀螺仪定速原理是监视三个舵机来控制定速,而电调定速是大桨旋转过程中对马达施力时控制电调速度。按理来说陀螺仪定速更加灵敏那

网友:
陀螺仪真的是监视三个舵机来控制转速的吗 我读书少 请楼下解释

网友A:
陀螺仪定速怎么会是监视三个舵机来控制定速  不管是电调定速或者陀螺仪定速都是监视电机转速来实现定速的

网友:
原理都一样,不管哪种定速,检测电机速度的部件都是电调,只是控制方式不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陀螺定速原理是监控螺距

网友B:
陀螺仪是主动定速电调是被动定速,陀螺仪定速不管电池即时状态电调定速会根据电池电量合理控制输出功率和转速。如果给陀螺仪一个电量信号用它定速肯定是最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定速怎么会是监视三个舵机来控制定速  不管是电调定速或者陀螺仪定速都是监视电机转速来实现定速的

不是,陀螺仪是对发射机信号直接反应,全部属于预先补偿,说监测舵机的挺有意思,不装舵机难道会没定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是主动定速电调是被动定速,陀螺仪定速不管电池即时状态电调定速会根据电池电量合理控制输出功率和转 ...

没什么必要,应为就没有合理标准

网友:
还有谁说的高手不用陀螺仪定速?

网友:
电调测的更准,不过用陀螺仪可以预补偿,理论上效果会好点点

网友:
电调定速和陀螺定速分明是一样的原理啊,都是对转速监控进行pid控制。区别就在于陀螺定速可以加入螺距预补偿,所以理论上可以越快的趋向目标转速。
实际上电调定速修正力度柔和一些,转速波动范围大些,但是曲线相对平滑。陀螺定速修正力度大,转速波动范围小,但曲线锯齿明显。所以根据机型不同可能电调定速和陀螺定速的效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定速怎么会是监视三个舵机来控制定速  不管是电调定速或者陀螺仪定速都是监视电机转速来实现定速的

监控螺距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谁说高手不用陀螺仪定速?

网友:
我用曲线定速。。

网友:
很多大神以前都说过,陀螺定速对电池要求高,电调定速就比较适合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