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拓500导轮由最开始的31T变成36T

楼主(2017-08-20):
从500pro开始用36T导轮,拿小齿盘计算了齿比发现36T的转速更慢,另一个疑问是亚拓原配的70尾桨后来富丽出75尾桨飞越出78尾桨在接着亚拓跟着出78尾桨。(请问改变尾桨长度但设螺距与转速尾不变量的时候,对实际飞行效果会怎么样。#注意是实际飞行效果)

网友:
锁的住的情况下,转速越慢,越容易排震,尾桨加大,肯定是增加锁尾力度嘛

网友A:
在pro的年代是開始向暴力3d靠攏的時期
轉速大很多尾巴問題也多
所以亞拓開始降尾巴轉速
而且向心力公式內力道是跟轉速平方成正比的
esp尾槳的力道會是pro的1.34倍
pro完全有本錢靠加長尾槳來補償損失的推力
500pro我幾乎各種尾槳都用過
長一點的RT76跟亞拓78當然是最夠力的
但是大槳有2700轉以上的話
原來的亞拓70不暴力3d其實很舒服

換大尾槳的壞處大概是高速飛行打尾舵時阻力大很多
變得比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的年代是開始向暴力3d靠攏的時期
轉速大很多尾巴問題也多
所以亞拓開始降尾巴轉速

网友:
pro的尾巴不好,容易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