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 电机就是不转 油门行程 按说的也不能校准

楼主(2017-08-21):
(无正文)

楼主:
起初用的蜻蜓电调 以为电调的问题 又换了好盈的乐天 所有的都校准了 可以正常解锁 可是 电机就是不转 就这么嘀嘀嘀的不停响  什么问题啊

楼主:
电机 飓风3508 kv380 电调好盈乐天40a 飞控 乐迪pix(二手)

网友A:
急促鸣响是油门没有归位,一秒一箱是接受没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促鸣响是油门没有归位,一秒一箱是接受没对上频

油门最低 接收机正常。。怀疑是飞控坏了。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最低 接收机正常。。怀疑是飞控坏了。没有信号输出

那电条不该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条不该叫啊

main out没信号 确认解锁了

楼主:
这问题遇到的有点尴尬啊 求大神!!!

网友:
你看看飞控上的线和接收机上的线接的对吗,线的顺序,正负极,信号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