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3D打印機幾個問題

楼主(2017-08-21):
鑒於雕刻機項目已經基本成熟, 準備下挑戰3D打印, 請教大神們一些關於3d打印的問題.
1  MACH3 系統能不能用作3d打印用途?

2  如果MACH3不行, 市面上的控制板能不能支持伺服電機?

3 能否推薦一款比較好用的擠出頭套裝?

機械部分已經訂購, 到貨之後我會發佈進程以謝大家, 謝謝.

下面的是之前的雕刻機項目,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穿越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84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2743

网友:
搞了一个um2+   还是着实不错的

网友:
哇塞,感觉很棒啊,也想过自己搞雕刻机。
目前用过不少3d打印机,stratsys和markforge都是用的同步带传动,速度比较快,精度也够3d打印用的了。雕刻机一般都是丝杆

网友A:
以你的能力,3D 打印机对你来说,真的是一点挑战都没有,如果你接触过,就会觉得3D打印机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玩具。  建议你TAOBAO收一套2手的I3机架的打印机,价格500以下应该能收到,然后你就可以了解到3D打印机各个部分的运动原理和运动方式了。然后再利用你自己的特长,CNC加工出一套精度高的打印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现在自己用的一套打印机也是I3结构的,1300元,精度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能力,3D 打印机对你来说,真的是一点挑战都没有,如果你接触过,就会觉得3D打印机非常简单,就 ...

謝謝誇獎了, 3D打印機雖然可能結構和控制比雕刻機簡單, 但是我想應該還是很多學問的
這次做的打算用鑄鐵結構, 底盤和立柱已經在路上了, 所以不打算先買成品機試水.

之前做雕刻機的時候剩下好多絲桿導軌滑塊那些, 和伺服電機, 這次我想剛好用得上